[讨论] 如何测量ADC电容失配

楼主(2019-10-15):
大神们,请教一下,一个正常的SAR ADC(未经校准)如何测量其失配啊?电路内部没有做任何辅助的测量电路。
看到一些后台LMS校准的,用LMS算法在matlab建模也能得到误差值。但是实际应用上,通用的做法是什么呢?也没有搜到相关的论文。。
最好是有论文链接,多谢~

网友:
LMS做得好的是可以提出电容的mismatch,前提是SAR ADC是non-binary的,另外要排除温度,电压和settling的影响
推荐你看伯克利Steanovic的博士论文 Calibration Techniques for Time-Interleaved SAR A/D Converter
测量结果可以看图6.4

网友A:
LMS是用来校准的,对于正常的SARADC直接看DNL反推失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LMS是用来校准的,对于正常的SARADC直接看DNL反推失配

谢谢~那再请教下,如果是带冗余的SAR ADC?其输出DNL比较乱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那再请教下,如果是带冗余的SAR ADC?其输出DNL比较乱

冗余位的ADC,在输出code前做了编码,所以无法直接反应match状况,除非每一位比较器结果是直接输出,不做重新编码

网友(2025-06-13):
引用 网友A:
冗余位的ADC,在输出code前做了编码,所以无法直接反应match状况,除非每一位比较器结果是直接输出,不做 ...

有non-binary的冗余?难道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