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neither the item's sequencer nor dedicated sequencer has been supplied to start item in default_parent_seq是什么

楼主(2019-10-15):
neither the item's sequencer nor dedicated sequencer has been supplied to start item in default_parent_seq这是什么意思
这是rm.default_map没做对应的修改

网友A(2020-01-13):
麻烦问一下 怎么解决的 我也出现了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麻烦问一下 怎么解决的 我也出现了这个问题

你这是在做什么修改的时候的时候出现的这个错误,使用多个regmodel地址映射的时候吗

网友(2020-04-03):
估计是sequencer没有实例化
https://blog.csdn.net/evolone/article/details/52781369
从字面意思看,就是说在处理reg_seq的时候,对应的sequencer并未预先设置完成。 都说sequence就是子弹夹,sequencer就是枪。 子弹夹已经就绪,枪还没有,所以无法开枪。

网友B(2020-08-20):
请问下是怎么解决的?我是更新了下reg_model出现的问题,不知道怎么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下是怎么解决的?我是更新了下reg_model出现的问题,不知道怎么改

我是问题是使用了多个regmodel地址映射的时候出现的,然后去除就可以了。

网友C(2020-10-15):
引用 楼主:
我是问题是使用了多个regmodel地址映射的时候出现的,然后去除就可以了。
...

多个regmodel地址映射是什么意思,我也是在使用regmodel的时候,出现这个fatal,但是我都没有映射地址?

网友(2022-03-15):
引用 网友C:
多个regmodel地址映射是什么意思,我也是在使用regmodel的时候,出现这个fatal,但是我都没有映射地址?
...

一个reg block可能被多个接口访问,如apb/ahb/pcie等等,每种访问接口可能就对应一种寄存器地址映射,如果有多个,就需要在reg block里create多个map, 然后使用reg sequence的时候,每个map都需要设置对应的sequencer,楼主这个错,就是因为只设置了default map,而没有关心其他map,所以reg sequence在做的时候(它会自动做所有的map),找不到这个map的sequencer

网友(2022-08-23):
可能在env的connect_phase 中,没有使用default_map.set_sequencer 函数将 agent的sqr 和 reg的adapter 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