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s管反相器

楼主(2019-10-16):
请问一下,如下图,,电阻串联一个NMOS管组成反相器的原理是什么?是导通时,mos管电阻小,所以vout电压就大吗?截至时,下面看作断路大电阻吗。。求指教,,谢谢大佬

楼主:
顶一下,,求个大佬指教一下!!

网友A:
你可以简单理解成输入高电平,MOS管导通的话,Vout接地,为0。输入低电平,MOS管截止,没有电流通过,Vout=VDD,为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简单理解成输入高电平,MOS管导通的话,Vout接地,为0。输入低电平,MOS管截止,没有电流通过,Vout= ...

搜嘎~谢谢大佬

网友B:
这是一个典型的open drain结构的驱动电路。

网友(2020-03-19):
跟用P管的优点在哪?

网友(2021-02-23):
引用 网友B:
这是一个典型的open drain结构的驱动电路。

请教为什么是open drain结构,MOS管的漏不是有500k的电阻负载的吗?

网友:
https://zhuanlan.zhihu.com/p/41942876,自己去看看吧,比较基础的东西

网友(2023-07-18):
引用 网友B:
这是一个典型的open drain结构的驱动电路。

请问这种是NMOS工艺的反相器结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