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tarRC

楼主(2019-10-16):
    想用starRC提取RC参数,选定的是milkyway的格式。
    但是利用StarXtract -gui的命令打开的时候,虽然能打开图形界面,但是会报一个
     No PseudoColor Visual avaiable, try TrueColor instead

然后我按照操作,设置timing和translate之后,会报一些xcb的问题,最好spef的文件也没有生成,
The tool has just encountered a fatal error.
Fatal: Intermal system error ,cannot recover,
Error code =6

想问一下,这是些什么原因,是我打开的姿势不对,还是软件版本有问题.
希望大哥们教教我。。。

网友(2023-09-28):
你好,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的2018年的就有这个问题,是版本的原因吗?但是有.11的项目跑通了,但是.18的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