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验证显示MIM电容“missing instance”并且两端短路

楼主(2019-10-16):
       最近在练习导师布置的一个入门任务,用的是SMIC的.13um工艺,前仿和版图已经画完。但是LVS验证出现了问题,结果显示所用的电容找不到,并且附带的有几个端口连接不正确。结果如下图所示,有四个错误显示电容未找到,有两个是错误是从与电容相连的线错误。

LVS验证结果

LVS验证结果

观察Detailed Instance Info,也显示版图中某个电阻的pos端连接的net12网络匹配不上。点开net12网络,则会发现CM1电容(也是上图找不到的那个)两端的连线会显示同一网络。感觉结果是,在LVS验证时没有识别出电容,并把电容当成了短路。
如果我把电容一端连线断开,再次LVS验证则显示有4个错误,而且都是电容未找到。
我感觉是不是LVS验证规则文件里屏蔽了电容的信息,直接将电容当成了导线处理,因为我换了MIM3的电容,同样显示未找到和两端短路。但是也不排除我有没排查出来的走线错误。
希望高人指点一下,找了一天也没找到原因。

吐血

吐血

网友A:
建议:1. 有些 工艺,需要在网表中手动加 subckt 文件,请检查一下,一般这个文件会在calibre rule 的 路径下
2. 充新建电路和版图,其中只有电容,用 lvs rule 检查,看看是否能通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1. 有些 工艺,需要在网表中手动加 subckt 文件,请检查一下,一般这个文件会在calibre rule 的 路径 ...

之前没有经验,请问subckt文件具体要加在哪个位置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1. 有些 工艺,需要在网表中手动加 subckt 文件,请检查一下,一般这个文件会在calibre rule 的 路径 ...

感谢感谢,请问能具体说一下subckt文件要加在哪儿呢,之前没有经验。抱拳!!!

网友:
看起来就是电阻出来那根线将MIM两端短路了

网友B(2021-03-21):
你好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请问你解决了吗 怎么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请问你解决了吗 怎么解决的

https://zhuanlan.zhihu.com/p/87398682
我当时解决了,是LVS文件的问题,你看这个文章能解决你的问题不。

网友:
我也是跟着老师在学,这个问题怎么说呢,既然能跑验证又出现你截图上的鬼东西,建议先根据提示把net错误改掉,怀疑你画图的层少了或者用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