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验证显示MIM电容“missing instance”并且两端短路

楼主(2019-10-16):
       最近在练习导师布置的一个入门任务,用的是SMIC的.13um工艺,前仿和版图已经画完。但是LVS验证出现了问题,结果显示所用的电容找不到,并且附带的有几个端口连接不正确。结果如下图所示,有四个错误显示电容未找到,有两个错误是与电容相连的线发生错误。

LVS结果

LVS结果

观察Detailed Instance Info,也显示版图中某个电阻的pos端连接的net12网络匹配不上。点开net12网络,则会发现CM1电容(也是上图找不到的那个)两端的连线会显示同一网络。感觉结果是,在LVS验证时没有识别出电容,并把电容当成了短路。

Detailed Instance Info内容

Detailed Instance Info内容

如果我把电容一端连线断开,再次LVS验证则显示有4个错误,而且都是电容未找到。

断开电容一端后的LVS结果

断开电容一端后的LVS结果

我感觉是不是LVS验证规则文件里屏蔽了电容的信息,直接将电容当成了导线处理,因为我换了MIM3的电容,同样显示未找到和两端短路,但是也不排除我有没排查出来的走线错误。
希望高人指点一下,找了一天也没找到原因。

吐血ing

吐血ing

楼主(2020-06-17):
引用 网友A:
楼主  问题是怎么解决的呀
我遇到了你相同的问题

https://zhuanlan.zhihu.com/p/87398682 你看这个文章能不能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  问题是怎么解决的呀
我遇到了你相同的问题

https://zhuanlan.zhihu.com/p/87398682 你看这个文章能解决你的问题吗

网友B(2019-10-16):
看看lvs文件里是否有设置mim电容的option,先确认文件正确

网友C:
确认一下电容的symbol自己是否有不小心动过;单独看单个电容的上级板和下极板是否是分开的;把电容换成导线看LVS验证结果是否有变化验证下是不是把电容给short了;先排除基本的错误。

网友:
看LVS结果layout没认到这几个电容,确认下这种电容的是不是有识别层相关的问题

网友C:
也可以单独验证下电容,看是否可以认到这个device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确认一下电容的symbol自己是否有不小心动过;单独看单个电容的上级板和下极板是否是分开的;把电容换成导线 ...

我直接从原理图中导入的电容,打散过一个看过里边的结构,但是四个都找不到,应该不是动过的问题。我换成导线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可以单独验证下电容,看是否可以认到这个device

嗯,我单独验证一下电容试试!

网友:
楼上说得对,应该就是mim电容的option没有打开

网友D:
mim电容认作短路的原因可能是,mim电容两极以M5、M6为例,M5、M6之间有V5孔和mim层,mim电容的两端应该是M5作为一端,M6通过V5孔连接mim层作为另一端,没有打开mim电容的option的话就会被认为M5、M6之间短路(实际上不会短路,因为有mim层隔着)

楼主:
引用 网友D:
mim电容认作短路的原因可能是,mim电容两极以M5、M6为例,M5、M6之间有V5孔和mim层,mim电容的两端应该是M5 ...

请问哪个选项是打开电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lvs文件里是否有设置mim电容的option,先确认文件正确

请问在哪儿设置电容的option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lvs文件里是否有设置mim电容的option,先确认文件正确

请问是这个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是这个吗?

看着不像

网友:
#DEFINE MIM_USE  应该是这个吧

网友:
不同工艺的runset可能不太一样,你看一下environment setting那里的option,应该有的

网友A(2020-06-16):
楼主  问题是怎么解决的呀
我遇到了你相同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