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DS文件导入HFSS时,如何将模型变成3D结构?

楼主(2019-10-16):
目前已知工艺库中各层具体的参数,不知道如何将这些参数加到HFSS中。本人找到了两种方法。
1、在Youtube上找到一个视频(地址:www.youtube.com/watch?v=PP3PKVM0W4k),是通过Edit Layer-stackup中import xml文件后(xml文件中包含了定义的各层参数信息),电感变成了3D模型如下图。但是在具体操作时,我使用的HFSS15并没有找到import xml这个功能。

2、加.tech文件,我写了一下,如下图,应该是不对的,这只是在HFSS中把各层的名字替换掉,还是没有加入高度的信息。请问高度的信息应该怎么加呢?

谢谢大家帮忙

楼主:
找到问题了, tech文件写的有问题,具体应该写成如下形式:
<import layer> <product layer> <layer color> <layer elevation> <layer thickness>
另外原答案的地址:www.edatop.com/hfss/36129.html

网友(2021-01-14):
xml文件是怎么生成的啊

网友(2021-12-20):
GDS怎么转换成3D文件

网友(2024-04-05):
请问.tech文件编辑好之后应该怎么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