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寻找正在或做过做心电信号采集模拟前端设计的小伙伴

楼主(2019-10-16):
寻找正在或做过做心电信号采集模拟前端设计的小伙伴。想要请教关于电极失调电压消除相关仿真问题。

楼主:
寻找正在或做过做心电信号采集模拟前端IC设计的小伙伴

寻找正在或做过做心电信号采集模拟前端IC设计的小伙伴,想要请教关于电极失调电压消除DSL电路仿真问题。

网友:
我在做这一块,可以研究探讨一下

网友(2019-11-26):
楼主,你好,你的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最近也遇到这方面的问题了,可以指导一下吗

网友(2022-11-17):
我也是做这个的,请问你的发展方向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