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RC错误 LUP.6&LUP.2

楼主(2019-10-17):
萌新小白第一次做模拟电路,在快要流片之前才注意到这两个与latch up相关的错误
看了网站上基本都是说加一圈guard ring就会解决,但是我已经给每个模块都画上了,最后外面也包了两圈,可是还是有部分管子报错
请问各位大牛,还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吗?

网友:
pmos nmos器件,四周至少有一边在33um范围内,要见到相对应的衬底接触,虽然你放guard ring 了,但是放的太远了或者太少了。

楼主:
问题解决了,可能是软件问题,整块版图搬到第一象限就好了

网友(2023-02-02):
引用 网友A:

这为啥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跟这个竟然还有关系?

网友:
如果是放到第一象限问题就解决了,可以检查一下DRC rule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这事儿?

网友B(2023-06-06):
引用 网友A:

LUP.2咋解决的楼主

网友(2025-05-07):
引用 网友B:
LUP.2咋解决的楼主

请问你遇到的LUP.2 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