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大家一下,uvm寄存器多总线访问的时候,需要怎么设置

楼主(2019-10-17):
uvm_reg_map            u_map;
p_sequencer.p_rm.page0.CommandReg.write(status, 8'h40,UVM_FRONTDOOR,u_map);
我这么设置完还是没办法找到对应的寄存器,那个u_map的地方需要特殊指定吗

网友A:
这里是说要用多个总线访问同一个寄存器吗?如果是的话,使用多个reg_map应该是不太好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是说要用多个总线访问同一个寄存器吗?如果是的话,使用多个reg_map应该是不太好搞的。 ...

恩,使用多个reg_map,现在是不知道那个lock要怎么处理,还有怎么控制,你有用过吗之前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使用多个reg_map,现在是不知道那个lock要怎么处理,还有怎么控制,你有用过吗之前 ...

lock不是一般在build top reg_block以后就可以直接进行了吗一般情况下uvm_reg相关的内容都是批量生成的,需要脚本的配合,我用到的多master访问相同的reg,由于时间比较紧张,没有修改脚本,所以也没有使用多reg_map进行处理,而是使用了一个default的reg_map,然后配合其他的配置直接规避了这个问题。
关于多reg_map的使用在vcs的doc中是有一个例子的,你可以找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lock不是一般在build top reg_block以后就可以直接进行了吗一般情况下uvm_reg相关的内容都是批量生成的, ...

使用default_map配合别的设置也可以实现多master总线访问相同的reg吗?这个你的别的设置时怎么配合的,能分享一下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使用default_map配合别的设置也可以实现多master总线访问相同的reg吗?这个你的别的设置时怎么配合的,能 ...

使用uvm_reg中write read函数中预留的ext参数,配合uvm_factory替换掉原有的reg_map,可以实现bus_agent sqr的替换,这样可以根据不同的seq的sqr自动选择对应的mst进行寄存器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uvm_reg中write read函数中预留的ext参数,配合uvm_factory替换掉原有的reg_map,可以实现bus_agent  ...

恩好的谢谢,我去试试先

网友:
王强的那本书上写得很清楚了,建议去看一下

网友B(2021-01-25):
大佬,你怎么解决的最后,我最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佬,你怎么解决的最后,我最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

有的人说使用uvm1800.2才有这个功能。我试了一下不行就没试。后面是用了最傻的办法,把寄存器复制一遍,相当于弄两个reg_block。然后映射出来使用两个bus调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的人说使用uvm1800.2才有这个功能。我试了一下不行就没试。后面是用了最傻的办法,把寄存器复制一遍, ...

我昨天解决了,reg_model中把两个基地址加到map中,write和read直接就可以访问了,不过你模块访问的时候,需要有个bus仲裁

网友(2024-12-02):
引用 网友B:
我昨天解决了,reg_model中把两个基地址加到map中,write和read直接就可以访问了,不过你模块访问的时候 ...

有点不太明白,怎么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