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 Error: M1 does not have preferred direction defined

楼主(2019-10-17):
请教一下各位大神,DC里跑compile_ultra命令时,出现Error: M1 does not have preferred direction defined, neither in the design(CEL) nor in the library. 但是我 Target Library, Link Library, Reference Lib还有tech. file都设定了。请问一下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你是跑dct 流程吗? 如果是dct流程还要读物理库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跑dct 流程吗? 如果是dct流程还要读物理库

mw_lib我建立并读取了。check_library和check_tlu_plus_file都过了。这条Error在我set_preferred_routing_direction后就没了,但是后续会出现其他Error。
Error: Vertical resistance value is invalid: 0
Error: Vertical capacitance value is invalid: 0
Severe Error: Fatal error: Placer did not conpile.
Eror: DC Topographical Failed to place the design.

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
你现在报的错误看着像是technology file中电阻,电容没定义好,没有电阻,电容的信息,place没法估算wire的延时,自然没法跑了

网友:
楼主,最后的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