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恒流源对电容C1充电,充电过程中并上一个电容C2,会出现什么效果?

楼主(2019-10-17):
如题。

楼主:
是不是要分析零状态响应和零输入响应啊。

网友A:
先考虑电荷守恒,两个电容电荷会重新分配,最终电压会介于两者的初始态之间。
再考虑恒流源,这时充电电流只会流入电压较低的电容,直到两者电压相等后,电压同时上升。
可以搭个电路验证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考虑电荷守恒,两个电容电荷会重新分配,最终电压会介于两者的初始态之间。
再考虑恒流源,这时充电电流 ...

谢了,我还以为要分析零频率响应和零状态响应,认为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
搭建电路是怎么来模拟在充电过程中再增加一个电容的这个过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考虑电荷守恒,两个电容电荷会重新分配,最终电压会介于两者的初始态之间。
再考虑恒流源,这时充电电流 ...

请问电容上的电压为什么会马上充满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了,我还以为要分析零频率响应和零状态响应,认为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
搭建电路是怎么来模拟在充电过 ...

加个开关就行啊。。。
搭这个不难的,电容的初态值要设置好。
你还带个恒流源,实际的波形可能会有些复杂的,所以跑仿真最直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个开关就行啊。。。
搭这个不难的,电容的初态值要设置好。
你还带个恒流源,实际的波形可能会有些复杂 ...

电容还要设置初态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个开关就行啊。。。
搭这个不难的,电容的初态值要设置好。
你还带个恒流源,实际的波形可能会有些复杂 ...

Hi,请问,我为什么仿真不出来这个充电的过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