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样仿真VCO的环路增益,详细一点的,谢谢啦。

楼主(2019-10-17):
怎样仿真VCO的环路增益,详细一点的,谢谢啦。

网友A:
VCO就是Kvco(pss)和phnoise需要仿真,为啥会有环路增益呀~

网友:
VCO增益是K/s,在复数域

楼主:
引用 网友A:
VCO就是Kvco(pss)和phnoise需要仿真,为啥会有环路增益呀~

那请问我想知道他是否满足起振的条件,其中幅度条件不就是环路增益吗?这个不能仿真吗?或者计算该怎么个思路呢?谢啦!

网友:
求关于vco仿真的指导文档

网友B:
LC的话干掉无源跑gm,干掉有源跑阻抗就行吧
ring的话捏起来跑个ac就好了

网友(2019-11-23):
引用 网友B:
LC的话干掉无源跑gm,干掉有源跑阻抗就行吧
ring的话捏起来跑个ac就好了

请问,LC VCO跑其负阻的具体操作是怎样?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C(2024-01-11):
我是加stb跑的,但是有个问题,stb仿真结果看增益取什么频点呢?峰值点?因为峰值点的频率和实际起振的频率并不一样,有点困惑

网友D(2024-09-06):
引用 网友C:
我是加stb跑的,但是有个问题,stb仿真结果看增益取什么频点呢?峰值点?因为峰值点的频率和实际起振的频率 ...

我看的是stb出来的峰值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看的是stb出来的峰值点

请问差分的VCO怎么仿stb呢

网友E(2025-11-10):
不知道博主解决了没有,我手上有一份cadence官方的VCO仿真教程,eetop上找到的,博主可以搜一搜,简要来说就是跑pstb仿真然后在main form里面找到loop gain就好了

网友F(2025-12-11):
引用 网友E:
不知道博主解决了没有,我手上有一份cadence官方的VCO仿真教程,eetop上找到的,博主可以搜一搜,简要来说 ...

能否分享一下,谢谢老哥

网友:
引用 网友F:
能否分享一下,谢谢老哥

已经分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