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kill中geGetSelSet()~>??可以输出所有选中的prop,但要怎么看到他的输出呢?

楼主(2019-10-18):
在学习skill,其中看到可以用~>?或者~>??提取所有property,学习的资料中写道这样可以返回所有属性,但是他会在哪里返回呢?
我想知道但geGetSelSet()一个mos的时候,他的各个属性的name,比如cellName ,cellType等等在返回值里是怎么写的。
这样就可以在需要用某个prop时直接用geGetSelSet()~>cellName 这个样子来制定提取了。

我试过下面的指令
procedure(test()
let((cv prop)
when (geGetEditCellView()~>mode=="a"
cv=geGetSelSet()
prop=car(cv~>prop)
prop~>?
);end when
);end let
);end procedure
正常来说这样可以用prop~>?来提取出选中object的所有属性的,
但是他不会显示在CIW窗口啊,我还是看不到他的属性的名字都是怎么定义的。
之后我又加了一句prinf("prop=%L" prop) 希望能在CIW窗口看到返回值,但提示我的format illegal,就是 %L是非法格式,我也不清楚这个属性算是什么格式的。

楼主:
println我看了资料介绍,似乎是println(“AA”) 打印出的就是AA,似乎是“”里面写什么就输出什么呀。
println用在我这里要怎么写?

网友:
不要指定格式输出,直接printf(prop)

网友:
你的函数在 let() 里面的最后一句是 when() , 所以它返回的就是 t 或者 nil. 你要把输出的那个变量放到最后一句,就可以返回。别忘了SKILL跟人工智能语言LISP差不多,排列到最后一句就是返回!

网友A:
你可以简单的改成:

procedure(test()
let((cv prop)
when (geGetEditCellView()~>mode=="a"
cv=geGetSelSet()
prop=car(cv~>prop)
prop~>?
);end when
prop
);end let
);end procedure

它可以返回prop属性指针所指的object,也可以返回nil,就是cellview打开的模式为非可编辑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简单的改成:

procedure(test()

无敌!NB!果然闭门造车不可取。
我最初的想法是想知道一颗mos的所有属性的name,方便通过~>直接提取。
用你改过的可以返回prop的值,prop都是一堆db:******* db:*****的东西。
我改为下面的样子,可以获取更多东西。
procedure(test()
let((cv prop)
when (geGetEditCellView()~>mode=="a"
cv=geGetSelSet()
prop=cv~>??
);end when
prop
);end let
);end procedure

网友(2021-06-24):
引用 楼主:
无敌!NB!果然闭门造车不可取。
我最初的想法是想知道一颗mos的所有属性的name,方便通过~>直接提取。
用 ...

我按上面的代码 load进去 为什么返回是nil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简单的改成:

procedure(test()

大神 有个问题一直没搞定 请教一下
想用Skill实现一个功能:在两层金属交叠的区域自动生成另外一层金属
这是代码 麻烦了 谢谢

网友A:
newLpp     = list( "M4" "drawing")
sourceLpp1 = list( "AA" "drawing")
sourceLpp2 = list( "NW" "drawing")

procedure(createOverlappedRect()
  let( ( (selectedFigs geGetSelectedSet()) fig1 fig2)
      fig1 = car( selectedFigs )
      fig2 = cadr( selectedFigs )
      if( fig1~>lpp == sourceLpp1 && fig2~>lpp ==sourceLpp2
      then
        printf("*** Found figures matching source lpps ...\n")
        leLayerAnd( getCurrentWindow()~>cellView fig1~>lpp fig2~>lpp newLpp)
        printf("*** New figure of %L created at overlap area.\n" newLpp)
        dbSave(getCurrentWindow()~>cellView)
      else
        printf("Matching figures not found.\n")
       ) ;; if
  ) ;; let

) ;; procedure

hiSetBindKey("Layout" "Ctrl<Key>O" "createOverlappedRect()")

网友(2022-02-09):
引用 楼主:
无敌!NB!果然闭门造车不可取。
我最初的想法是想知道一颗mos的所有属性的name,方便通过~>直接提取。
用 ...

可是用你这个脚本结果显示的还是一组db:********的数据,我也是想要看一下他的porp name,应该怎么改呢。求指教

网友(2022-07-28):
prop是已经有的变量,这是不是冲突了

网友(2023-10-12):
我把这个过程每一步都拆开来,基础的是这样的:
obj = car(geGetSelSet());取出object
输出哈希值:db0x2404bb1a
obj~>?或者obj~>??
输出一个属性列表,里面有cellView/objType/prop等等信息
obj~>?prop~>?
输出name /prop/object等信息
obj~>prop~>name
输出(“w”)
之后套上一个foreach的壳子就可以循环了

网友(2024-04-24):
楼主的问题也是我一直疑惑的问题,接着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无敌!NB!果然闭门造车不可取。
我最初的想法是想知道一颗mos的所有属性的name,方便通过~>直接提取。
用 ...

厉害厉害,用了楼主修改后的脚本,果然各个属性的name都显示出来了

网友B:
请教大佬,mos的property其中有一个是transform((0.9 0.7) "R0" 1.0),1.0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教大佬,mos的property其中有一个是transform((0.9 0.7) "R0" 1.0),1.0是什么意思呢? ...

1.0 是 magnification,放大率。在help里搜 dbTransformPoint,它的arguments说明里有提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1.0 是 magnification,放大率。在help里搜 dbTransformPoint,它的arguments说明里有提到。

谢谢大佬

网友(2024-06-14):
弱弱问一句,~>符号代表什么含义

网友:
以下是个人对Virtuoso中数据库,和SKILL函数的一些理解。没有打开工作电脑,所以没有办法给出具体API,只能说一些关键字。具体内容还需要查找Cadence 手册。

首先,geGetSelSet()返回的不会是cellview所对应的Cadence database object。因此cv=geGetSelSet()使用了错误的变量名。获取cellview所对应的Cadence database object的API有geGetEditCellView()。Cadence代码中,常用的组合是:
cv=geGetEditCellView()    ;获取Cellviev所对应的database Object
selObjs = geGetSelSet()  ;获取鼠标选中的所有对象,此时返回值是一个队列(list)
selObj = car(selObjs)  ;获取对象列表中的第一个。

然后不论是通过geGetSelSet()还是geGetEditCellView(),返回的都是Cadence Database Object。这也是为什么返回值都是db:xxxx

通过~>操作符是获取跟该对象所关联的其它对象,或者是这个对象(变量)的赋值(此时,到达数据结构的末端)。例如,通过 cv=geGetEditCellView(),获得当前所编辑的CellView的对象。假设,当前编辑的是电路图,那么:
cv~>terminals: 电路图中的所有端口
cv~>instances:电路图中的所有器件
cv~>nets:电路图中的所有连线。
如果通过term1=car(cv~>terminals)获取第一个端口,由于端口是和连线相连的。
term1~>net:端口相连的连线
term1~>net~>term:跟端口相连的连线所连接的端口。此时它有指向了term1.
上面像说明的是,Virtuoso中的数据结构是一张网,通过~>操作符可以相关联的对象中反复跳跃。
对于上述对象,往往可以用过selObj~>name来获取连线、端口、器件名称。

题主所给出的,获得MOS管所对应的变量,其中prop保存的不是该MOS管的全部属性。MOS管的全部属性是保存在对应Cell的CDF中。在MOS管器件的prop中,是例化自指定Cell(selObj~>cellName)的器件,在该电路图中对指定属性的赋值。或者一些用户自定义的属性。

Cadence的文档里并没有关于数据结构的详细介绍,但是对象名称都具有自述性。往往可以作为关键字来查找相应的SKILL API。

网友D(2024-07-17):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简单的改成:

procedure(test()

请问下,~>mode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返回值是"a",我查了下user guide没找到,这个~>后面可以跟哪些东西呢,cadence上有的名词都可以嘛?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下,~>mode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返回值是"a",我查了下user guide没找到,这个~>后面可以跟哪些东西呢, ...

这是mode代表只读或者可操作

网友(2024-11-01):
引用 网友A:
newLpp     = list( "M4" "drawing")
sourceLpp1 = list( "AA" "drawing")
sourceLpp2 = list( "NW" "dra ...

是不是可以升级一下设置width length create vi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