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vm_config_db可以用来传递关联数组吗?

楼主(2019-10-18):
uvm_config_db可以用来传递关联数组吗?
uvm_config_db#(int unsigned dst_mem[int unsigned])::set(uvm_root::get(), "uvm_test_top.m_demo_tb.m_demo_scoreboard", "dst_mem", dst_mem[int unsigned]);
我这样写老是报错:at axi_slave_driver.sv(96): near "dst_mem": syntax error, unexpected IDENTIFIER, expecting ')' or ','.:lol:lol

网友A:
uvm_config_db#(int unsigned dst_mem[int unsigned])::set(uvm_root::get(), "uvm_test_top.m_demo_tb.m_demo_scoreboard", "dst_mem", dst_mem[int unsigned]);
试一下改成
uvm_config_db#(int unsigned dst_mem[int unsigned])::set(uvm_root::get(), "uvm_test_top.m_demo_tb.m_demo_scoreboard", "dst_mem", dst_mem);

楼主:
引用 网友A:
uvm_config_db#(int unsigned dst_mem)::set(uvm_root::get(), "uvm_test_top.m_demo_tb.m_demo_scoreboard ...

还是报那个错

楼主:
有大哥用过吗

网友B:
你可以把关联数组放到class里面,传这个class。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把关联数组放到class里面,传这个class。

自己写了个类
class Memery extends uvm_object;

  function new(string name="Memery");
   super.new(name);
  endfunction

   int unsigned          src_mem[int unsigned];
   int unsigned          dst_mem[int unsigned];

endclass : Memery

然后就报错:
# ** Fatal: (SIGSEGV) Bad handle or reference.

对类有什么要求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写了个类
class Memery extends uvm_object;

使用class去传递肯定是可以的,你这样估计是哪里没写对

网友:
思路是对的,用class是可以传递的,在你自己的class中加上`uvm_object_utils(class_name) 应该就可以了。
当然更加推荐使用begin和end把相关的参数加入进来,这样有利于后续处理

网友:
如果不用config_db,要在driver monitor中共享这个联合数组,可以在agent中例化这个包含关联数组的class,在connect phase将driver 和 monitor 中的句柄连接起来。

网友C:
还有两种解决方法:
1.全局变量
2. 放到interface中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两种解决方法:
1.全局变量
2. 放到interface中

所有类都可以访问读写的, 这种全局变量怎么设定呢?

网友:
可以查看UVM手册定义的uvm_pool这个类,可以直接使用传递关联数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