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晶合有人流片过吗? 不知道跟 umc 比wafer 价格如何

楼主(2019-10-18):
晶合有人流片过吗? 不知道跟 umc 比wafer 价格如何 ?
驱动IC   UMC   or  VIS 世界先进,    不知大家会选哪些厂 .  世界先进  TSMC  看过 UHV .  驱动IC 一般 +/-9 ~ +/-16 v  .   正压/负压工艺跟一般cmos/bcd工艺  +18 32v , 还是有些不同 . TFT driver 一些会使用到正压/负压charge pump , latch Up 要特别小心.

news

晶合拿下面板驱动IC龙头联咏订单
力晶在大陆合肥的合资12吋晶圆代工厂晶合集成电路(Nexchip)
2019/2
中国芯,合肥造?" 合肥晶合首度抢下面板驱动IC龙头联咏大单
合肥有了「京东方模式」的成功经验后,打造「芯片之城」企图十分强烈,身为合肥首家 12 寸晶圆厂的晶合近期就传出捷报,抢下面板驱动 IC 龙头联咏的大单,分食联电、世界先进的订单,朝「中国芯,合肥造」的目标又迈进了一步。
合肥的第一家 12 寸晶圆代工厂是晶合,成立于 2015年,2017 10 月正式量产,是合肥市与台湾力晶集团合资成立,专职面板驱动 IC 的制造与生产,经过两年的埋头冲刺,晶合已成功抢下面板驱动 IC 龙头联咏的大单,目前正采用 90nm工艺生产。

网友A:
model不全,测试和仿真结果差异较大,还在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del不全,测试和仿真结果差异较大,还在调整

感谢 ..做 driver 很多 UMC投 ,   现在好像听说要换,

Powerchip 感觉也类似  ,
tsmc model 感觉最好   umc  vanguard 其次, 再来是 smic  Nuvoton
smic 0.18还可以
不过一般 uhv 工艺好像是 vanguard  Nuvoton
mxic 就没使用过

网友B(2021-12-01):
最近在用nexchip110工艺,用下来感觉mos阈值偏高,模型PVT变化较大,速度中规中矩,整体看上去中庸水平;最主要还不知道准不准..
还有就是,仿真模型有缺失,有mc模型但仿真的结果异常理想,几乎等同于理想模型,应该是有问题的,怀疑ing;缺少cellmap,PEX没法提取calibreView;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近在用nexchip110工艺,用下来感觉mos阈值偏高,模型PVT变化较大,速度中规中矩,整体看上去中庸水平;最 ...

thank you ..後沒去  ..

网友(2022-04-01):
引用 网友B:
最近在用nexchip110工艺,用下来感觉mos阈值偏高,模型PVT变化较大,速度中规中矩,整体看上去中庸水平;最 ...

网友(2022-07-07):
any update now ? thanks in advance!

网友(2023-06-11):
引用 网友B:
最近在用nexchip110工艺,用下来感觉mos阈值偏高,模型PVT变化较大,速度中规中矩,整体看上去中庸水平;最 ...

请问有110cmim电容的失配模型吗,文档里缺少电容失配的信息,想跑蒙卡。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这边是专门做晶合的流片服务的,需要相关的介绍和文档,可以联系我哦,我这边会给您详细的介绍  wechat ...

请问有110cmim电容的失配模型吗,文档里缺少电容失配的信息,想跑蒙卡。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只有1f   PKD里面有

我怎么没找到呀,那他的标准差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只有1f   PKD里面有

只看到mos的mc模型

网友:
引用 网友C:
hleove   我微信 可以加我交流

您好我就是想问一下电容失配模型是放在哪个里面,是mim吗,我一直没找到,我看文档里的mc仿真用的电容也是tt,就以为不能跑电容的。
现在想根据失配来选择单位电容,我用的是cmim1fn_m3,不知道最小的16f够不够。谢谢

网友(2024-04-10):
nuvoton 新塘和CSMC 华润,模型和价格对比咋样

网友(2025-04-10):
引用 网友B:
最近在用nexchip110工艺,用下来感觉mos阈值偏高,模型PVT变化较大,速度中规中矩,整体看上去中庸水平;最 ...

晶合110nm LP2 MCU工艺,可以用pure 5V吗? 看资料上好像 pure 5V不支持SR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