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TMAX工具中报出的S1 violation的解决办法

楼主(2019-10-18):
遇到难题了

请教各位大神:

最近在用DFT compiler和TMAX做DFT设计。设计在顶层分为IO和非IO两个模块。我的做法是:先用DFT compiler对非IO的模块进行DFT扫描链插入,做好verilog,spf和clt。然后把这个层次的Verilog和clt带入顶层,重新生成顶层的verilog和spf。此时仅仅是把DFT层次改为顶层,实际DFT的扫描链仍然在非IO模块内,IO模块内不做DFT。

此时错误出现了。现象描述如下:
在TMAX中用顶层的verilog和spf生成pattern时报错如下图。
对S1-1打开分析图形的结果如下。
此时重新尝试用TMAX读入非IO模块的verilog,spf,
可以生成非IO模块这一层次的pattern。无报错。

请教各位大神问题:
1) 上图中红色模块输出的“SSS”是什么意思?该怎么解决? 在手册中只看到过“XXX”的解决办法。
2)IO模块是不是不能一起做DFT?
特别说明:SCAN相关的IO是复用IO,通过TestEn控制IO控制输入输入和全片进入测试模式。并且顶层spf中所有控制复用的端口都已经确认过,是测试模式。
特别说明:非IO模块上有单独的SCAN pin,并且所有的SCAN_EN,SCAN_MODE, SCAN_IN, SCAN_OUT都是直接连接到IO模块端口。

楼主:
自己顶帖,请大神指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自己顶帖,请大神指点

SSS表示的是扫描链路径,其他的不知道,同是小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SSS表示的是扫描链路径,其他的不知道,同是小白。

从前面的SDFF到这个gate,应该都是扫描链路径啊,为什么只有这里报出“SSS”?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从前面的SDFF到这个gate,应该都是扫描链路径啊,为什么只有这里报出“SSS”? ...

工具是从后往前追扫描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具是从后往前追扫描链的。

感谢回复!
对的,工具是从后往前找的

我的疑惑有2个:
1,为什么在手册的描述中,找扫描路径的时候,没有提过“SSS”?是不是如果扫描链不报错,最后的结果就是路径上都是“SSS”?出现“SSS”正常吗?
2,为什么在我这个设计中,不往前找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
对的,工具是从后往前找的

在扫描链trace阶段,最后应该是整条扫描链路径都是SSS,第二个是因为组合逻辑有不定态,把扫描路径给block住了,可能需要在某些pad上给constant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
对的,工具是从后往前找的

DFTCompiler插入扫描链之后应该产生一些提供给tetramax的文件,在产生pattern的时候需要读入工具。

网友B:
可能是层次换了之后,那些scan pin的constraint有问题,仔细检查下从scan out往前看到寄存器的路径,看是否哪里被block了。。另外你也可以直接在顶层做DFT,把IO设成-exclude_elements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扫描链trace阶段,最后应该是整条扫描链路径都是SSS,第二个是因为组合逻辑有不定态,把扫描路径给block ...

谢谢,我再检查一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层次换了之后,那些scan pin的constraint有问题,仔细检查下从scan out往前看到寄存器的路径,看是否 ...

我尝试了这样做,把原来module/pin的值统一挪到了对应的IO/PAD上,但是覆盖率非常低,只有10%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