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617create via也太中二了吧,都打到poly上去了

楼主(2019-10-18):
以前用615自动打孔只打到最顶层的两层金属之间,现在用617是最顶层到最底层之间(包括poly,aa),感觉617这个自动打孔有点多此一举,有什么办法可以和617一致吗?

网友A:
见识限制想像,什么都不说先怪工具中二:L:L

网友B:
轻微移动鼠标可以改变打孔预览, 或者单独显示需要打孔的层也可以,617的自动打孔非常强大 就没有打不了的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轻微移动鼠标可以改变打孔预览, 这根本不是问题,617的自动打孔非常强大 就没有打不了的孔 ...

首先,我移动鼠标没有显示预览。
其次,我也是觉得617太强大了,不该打的都打了,比如M2 M3 poly 重叠,它会打到poly上,但我并不需要这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见识限制想像,什么都不说先怪工具中二

所以大神你教教我安?

楼主:
顺便问一下,617的ruler总是会自动对齐layer的一边,我记得615有一个选项可以调edge或者point来的?

网友A:
leHiCreateVia() 后有对话框,里面有options ,进去后按需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A:
leHiCreateVia() 后有对话框,里面有options ,进去后按需选择。

感谢老哥,话说我刚还寻思这有个options点一点瞅瞅,一回身就忘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