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vm里面怎么加入全局可访问的类似于存储器的东西

楼主(2019-10-18):
地址与数据的映射表,全局可读写的memery,不知道该怎么实现

网友:
我只是提一个想法,不知道能不能实现。。。。
可以在TB中增加一个mem模块的定义,具体功能自己定义。通过virtual if 与UVM连接起来,在DRIVER中增加相应的TASK。之后再验证平台中通过相应的指针使得每个componet都可以访问到driver对应的instance。

网友:
创建一个txt ;

txt里面每行就是一个32位数据 ;

在UVM中随意组件都能对给出路径的txt进行读写

网友:
就是一个共享的联合数组吧,1:可以放在class里,然后例化,在uvm_test中set给下面的模块使用 2:可以在top层定义个联合数组,下面模块直接引用 3:可以使用uvm自带的uvm_pool 构建全局资源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