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如何偏置套筒式OTA (telescopic OTA)的共栅管?

楼主(2019-10-18):
请教大家:
        如何较好地偏置如图所示Telescopic OTA的共栅管?已经被这个问题困扰了很久很久,诚请大家多多指教,诚挚感谢!

网友:
最直观就是看每个管子vds-vdsat,PVT下都大于0,最好再留些裕度。

网友:
建议看一下池保勇那本书

网友:
看你的输入共模,比输入共模低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