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 floating pin

楼主(2019-10-19):
请教大伙们
               我的问题是:在run lvs 的时候,电路上面是空pin,我在版图上面用一个floating的线,打上相应的pin,LVS 报错,说版图上面多了这根线。如果单纯过LVS ,在版图中拿掉电路里面的空pin就好。
                我想求教,如何修改lvs 文件,让电路里面的空pin,在版图上面也要有,这样才能run 过
  谢谢了,跪求!

网友:
lvs report 里面有写  那里面没有了  就都过了

网友:
lvs文件是一个技术文件,他是验证两个是否有差异的,你没有必要去纠结那一个floating pin 可以在电路导出的gds文件中加以修改,做一个pin在gds文件里这是用来验证浮空的最好的方式防止误操作修改了lvs源文件。

楼主:
其实我只是想学习一下,lvs文件里面是怎样去写这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