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根电源线 5mA电流 你需要把金属线设置多宽

楼主(2019-10-19):
一根电源线 5mA电流 你需要把金属线设置多宽

网友:
查看你的rule,看看多宽的金属承受多大的电流,自己计算的得了啊,然后把金属做的稍微宽一点,不要刚刚好,对你有好处哟

网友:
综合考虑金属承载电流的能力,和电路能够承受的压降情况。

网友:
看工艺,看rule 的电流密度,18工艺inter metal一般的话是1mA,最少也得画5u, 可以画6u 留点余量,要是topmetal  current density 1.6mA,画4u 5u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