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加衬底接触环多可以防止噪声和闩锁效应,是怎末防止的??

楼主(2019-10-19):
加衬底接触环多可以防止噪声和闩锁效应,是怎末防止的??

网友:
防止闩锁效应的原理好像是降低产生的寄生电阻

网友:
可以百度 Latch up发生机制,以及在发生闩锁效应界面加guarding ring之后会对latch up造成什么变化

网友:
通过降低Rwell和Rsub的阻值

网友:
衬底的阻抗大,一旦有漏电流流过,就会在这个电流路径上形成电位差,如果路径上的电位差让PN结顺向导通了,就有很大几率发生闭锁效应。即使没有闭锁效应,也会引发其他三极管导通,形成更大的漏电流,增加接触环,目的就是要降低电流路径上的电阻,使其无法形成PN结导通。
同样的电阻本身就是噪音的来源之一,电阻越小,噪音也越低。

网友(2024-05-09):
芯片上相邻的NMOS和PMOS会交换少子而触发latchup。保护环配合背栅接触孔可以吸收绝大部分的空穴和少子,从而使得寄生的双极型晶体管无法导通(BJT管导通的时候会形成一个正反馈电路,对电路影响十分大),这样可以保护电路正常工作,所以就叫保护环~
衬底连接区降低了对衬底的接触电阻,well连接区也同样降低了well的接触电阻,降低电阻的作用是防止well和衬底之间的寄生二极管出现正偏,导致latch up。并且电阻本身就是噪声之一,电阻减小,噪声也会减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