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2块同样基于K7做的PCIe卡,如何被PC的驱动区分?

楼主(2019-10-19):
打算开发一块基于k7的PCIe数据采集卡,烧同样的FPGA程序,然后插2块板卡进行数据采集,我看了下xilinx关于PCIe IP的设置,什么vendor ID、device ID都是同一个,那么请问PC的PCIe驱动如何区分这2块板卡呢?
还是说可以以硬件电平ID的方式去修改PCIe IP里的一些ID ?
求大神指点,谢谢!

网友:
端口不同

网友:
完全同样的bit file是不行的。
记得要设不同的device ID就可以了。(在生成IP core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