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电压大小如何影响时序?具体原理是啥?

楼主(2019-10-19):
Hi all,最近想研究电压对芯片时序有什么影响。有几个问题,大家是怎么理解的?

1、数字芯片电压(直流)大小是如何影响芯片时序的?电压大了保持时间裕量会变小?电压小了建立时间裕量会变小?原因是啥呢?
2、电源噪声(power supply noise)是如何影响时序的?
3、大家在做动态IR drop分析时有没有分析其对timing的影响?
4、有没有相关的资料或书籍推荐?

楼主:
人气不够旺

网友:
电压大了 delay 就会小,芯片跑得快,CPU 加压超频就是这个原理
delay 小了,setup 变好,hold 变差
电源噪声会引起 delay 的波动,一般通过设置 derating 来留margin,保证即使电源正常波动也不出现时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