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TL Complier综合多电压域问题

楼主(2019-10-20):
请问有人做过多电压域电路综合吗?我知道要用CPF去划分电压域,并且分别指明用的库。请问有人知道,在电压域衔接的部分,或者说电平转换的部分,出现了transition问题,请问有人知道怎么解决吗?这部分涉及低电压转向高电压,然后低电压库的transition比较大,而高压的库的transition比较小,请问有人知道怎么解决吗?

网友A:
为啥不用Design Compil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啥不用Design Compiler

因为我们只有RTL Compiler,不过我觉得应该差不多吧。请问你知道这样问题怎么解决吗?

网友:
不太清楚了,用RTL的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