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两级运放零极点补偿问题

楼主(2019-10-20):
      我在课题中想做一个高摆率两级开环运放,现在碰到了一个问题就是现在的带宽为420M左右想通过简单的密勒调零电阻补偿来将主极点抵消以将带宽提高到500M以上,可是我自己采用的这种第一级的电流交叉耦合第二级推挽输出的放大器在手动估算零极点以后与仿真结果比较发现完全不一致,并且在采用补偿以后带宽反而变小了。。。。。。。求求各位大神救救我,不然走不下去了。。。。。。      1、请问各位这样的电路到底如何确定主极点以及补偿所带来的零点频率,小弟刚上手不是很有经验。
     这几个图分别是原理图、补偿之前的零极点和补偿之后的零极点。
     2、还有一个疑问就是对于这样的双端输入单端输出的第二级进行补偿,到底输出节点应该对第二级两个输入都应该补偿还是只用对其中一个进行补偿?

楼主:
不要沉啊

网友A:
这看上去并不是个两级运放,主极点是在输出吧,除了输出之外哪里还是高阻节点呢?单极运放没有米勒补偿的必要了。
还有你这运放带宽为啥要做500M,这么高内部比如电流镜处的极点会到GBW内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看上去并不是个两级运放,主极点是在输出吧,除了输出之外哪里还是高阻节点呢?单极运放没有米勒补偿的必 ...

应该是两级没错啊,第一级是电流交叉耦合级,我设计的放大倍数不高,第二级是AB类推挽放大,主要起到电压放大的。然后就是高阻节点应该是在第一级输出位置也就是第二级输入处,毕竟电流镜的输出是高阻的吧。。。。。。带宽要做到500MHz以上是因为想做1G采样率以上的pipelineADC的MDAC。。。。。但是我先在怎么算极点都确定不下来。。。。。。仿真的结果是零点随Rz变化而变化的幅度很小,根本补偿不到主极点,这让我觉得很奇怪。

楼主:
求大神解答。。。

网友:
正如Acging在上述#3文章中所说,这是一个单级运算放大器。 第二阶段是电流镜,其所有节点(输出除外)均处于低阻抗状态。 电流镜的每一个也将有一个与零相关的极点,但在高频下。

网友(2022-04-21):
楼主 你好 我也遇到了你的问题 请问你解决了吗

网友(2024-01-31):
这确实不是一个两级运放,这个是一个主极点和一个非显性极点组成,要是这样的话就没必要补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