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ntOS8.0 启动 IC618踩坑记录

楼主(2019-10-20):
系统版本: CentOS Linux release 8.0.1905

启动virtuoso时踩到的坑: virtuoso: symbol lookup error: /lib64/libfontconfig.so.1: undefined symbol: FT_Done_MM_Var
尝试着删除/lib64下面的libfreetype.so.6.16.1
但是删除之后vnc无法启动, 报如下错误:

WARNING: The first attempt to start Xvnc failed, possibly because the font
catalog is not properly configured.  Attempting to determine an appropriate
font path for this system and restart Xvnc using that font path ...
Could not start Xvnc.

/usr/bin/Xvnc: error while loading shared libraries: libfreetype.so.6: 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usr/bin/Xvnc: error while loading shared libraries: libfreetype.so.6: 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IC618是从CentOS7那里复制过来的, 在CentOS7上启动没问题.

网友A:
为何不用CENTOS7.0? 没必要升级CENTOS

网友:
任何时候都不要删除系统的库
这个时候你应该去删除virtuoso自带的libfreetype.so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何不用CENTOS7.0? 没必要升级CENTOS

本来是想反正总归有一天是要升级的, 不如现在就折腾一下试试.
但是, 仔细想想, Cadence目前还没有正式发布能够兼容CentOS8.0的软件.
对Linux的理解不够深刻的话, 确实折腾.

网友B:
还是centos7 好用!

网友C:
我是安装外redhat8,把软件复制过去,发现无法启动,然后又换回7.7。显示驱动还没搞定呢,不折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安装外redhat8,把软件复制过去,发现无法启动,然后又换回7.7。显示驱动还没搞定呢,不折腾了。
...

哈哈, 跟我一样, 折腾了几次之后直接不装N家的闭源驱动了, 但是默认的nouveau开源驱动的桌面反应速度还是很快的.
关于本贴的主题, 搜索了一阵之后发现了另外一个思路:
IC618启动的时候会检查/lib64下的跟字体有关的动态链接库libfreetype等等, 但是这个动态链接库太新,
可以用LD_PRELOAD大法偷梁换柱, 换成旧版的, 但是目前还没有尝试.
目前没有尝试的原因是需要旧版系统上的文件, 这样的话不如直接换成旧版系统好了.
其实不光C家的软件在RHEL8.0上有问题, S家软件的启动也是一大堆问题.
如果为了用新系统, 光顾着解决这些问题的话就有点不务正业了. 再等等吧, 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他们.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centos7 好用!

对, 牵一发动全身, CentOS8.0的这次内核升级步子跨的有点大(3.10到4.18), 扯到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何不用CENTOS7.0? 没必要升级CENTOS

哈哈, 是的, 折腾了一圈之后确实发现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哈哈, 跟我一样, 折腾了几次之后直接不装N家的闭源驱动了, 但是默认的nouveau开源驱动的桌面反应速度还是 ...

我用默认驱动看layout的时候,快速左右移动时会有一个进程瞬间占用cpu 100%,然后卡死。需要等一会儿才能用。所以才一直折腾安装显卡驱动。redhat7.6的时候,驱动能安装,只是开机画面变成进度条,其它没啥影响。升级到7.7,驱动就没办法安装了。安装过程一切正常,然后不能关机。强行关机之后启动需要十几二十分钟,看log文件是检查硬盘和等待某个硬件响应等待时间超长,估计还是显卡问题。用集成显卡就没问题,但是我是装的双系统。也挺不方便。老黄太不是东西,他家驱动一直不开源,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默认驱动看layout的时候,快速左右移动时会有一个进程瞬间占用cpu 100%,然后卡死。需要等一会儿才能 ...

以后买显卡就用A卡吧, 这几年A卡对开源态度还算不错.
CentOS7.7我是全新安装的用Everything.iso, 选最后一个Creative( Hardware and software development), 具体记得不大清了. 用那个选项尽可能安装更多的包. 不是升级上去的.
启动慢可能是你安装了Email Server, 这个应用再开机的时候会检查DNS, 连接外网. (个人经验, 说的有点外行,哈哈)
我装驱动的时候只是禁用了nouveau, 重做boot下的img文件(前提是boot空间要足够, 大约300MB以上).
重启之后发现nouveau没有启动, 所以也就没重做grub.
接着驱动就可以安装好了.
另外, dkms没有装, 安装驱动的时候也没有跳出来问. 所以系统也就不能升级, 一升级就崩溃.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以后买显卡就用A卡吧, 这几年A卡对开源态度还算不错.
CentOS7.7我是全新安装的用Everything.iso, 选最后 ...

我看了log文件,启动慢是因为每次启动都check disk,然后就是等待某个hardware响应,估计是显卡。我尝试安装官方驱动,失败了。然后安装第三方驱动,就是那个ELrepo的驱动,安装的时候一切顺利,然后就是刚才说的问题。显示驱动出问题都是kernel小版本升级或者修补造成的,头疼。看来最好的办法还是装好了就不再动,不升级。

网友(2020-04-30):
其他高版本的cad软件还不支持7.x系统,呵呵

网友(2021-03-03):
引用 网友C:
我看了log文件,启动慢是因为每次启动都check disk,然后就是等待某个hardware响应,估计是显卡。我尝试 ...

其实显卡好搞,正确的不是升级内核版本,只升级内核版本不行的,你对linux结构理解就清楚了,正确的是:源码内核编译安装,这是N看下升级内核的正确方式。

当然,也有风险,以前我测试过。
总体上,需要你的硬件机器支持此卡,曾经我遇到一台机器就是安装N卡正常,但是就是开机闪显正常,而后一直黑屏光标闪烁,后来联系厂家,追查到是机器的总线设计,无解了……

网友(2022-03-16):
be careful, 不要删除系统的库

网友D:
link一下软件lib到系统环境

楼主:
引用 网友D:
link一下软件lib到系统环境

感谢, 两年了,  哈哈哈.

网友:
你是搞到aok calibre了?

网友(2022-12-21):
引用 网友B:
还是centos7 好用!

请问  centos7的cadence没有标题要怎么解决呢

网友(2023-10-23):
请问楼主IC618安装包在哪里下载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