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ntOS8.0 IScape4.23安装踩坑记录

楼主(2019-10-20):
系统版本: CentOS Linux release 8.0.1905
./iscape.sh时 报错如下:
Initializing InstallScape using JVM at /IScape4.23/iscape.04.23-s008/runtime/LNX86/bin/java. This might take some time...
Error occurred during initialization of VM
Unable to load native library: libnsl.so.1: 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尝试安装libnsl库:
yum install libnsl*
显示如下:
Last metadata expiration check: 0:41:50 ago on Sun 20 Oct 2019 .
Package libnsl-2.28-42.el8.1.x86_64 is already installed.
Package libnsl2-1.2.0-2.20180605git4a062cf.el8.x86_64 is already installed.
Dependencies resolved.
Nothing to do.
Complete!

再次卒....
求大神指点

网友:
安装32位版本的libnsl。

网友A:
需要安装32位的包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安装32位的包

感谢二楼@yulizi和三楼@AcoAco,
yum install glibc.i686
yum install libstdc++.i686
yum install openssl.i686
yum install openssl*.i686
之后IScape开启成功

网友:
but cadence is not working on cent 8 , cadence OA is unable to find the host name ...

网友(2024-02-23):
运行sudo yum install libnsl.i686可以解决

网友(2024-04-25):
yum install openssl*.i686 这个与之前的libnsl2-1.2.0-2.20180605git4a062cf.el8.x86_64 冲突,安装不进去,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
Error occurred during initialization of VM
java/lang/NoClassDefFoundError: java/lang/Object
error repo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