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R ADC 噪声整形。求大佬解惑

楼主(2019-10-21):
假如一个十位的SAR adc 只能输出10位数字  为什么经过过采样和噪声整形以后,能有10+的有效位数。 我看大部分文章就是将转换完毕的余量电压用电容保持住,然后在下一次转换的时候通过四输入比较器和vin相连。
请大佬指教,谢谢您们了。
还有一个小问题。能推荐有介绍详细介绍噪声整形过采样sar ADC 的论文或者书籍么?  谢谢谢谢

网友:
最近几期的JSSC期刊貌似有

楼主:
好,我去找找,最近这个困惑挺大的。

网友:
sigma-delta 为啥能工作? 一回事、

网友A:
noise shaping 是因此 sigma delta 会做 over sampling ,   over sampling 下濒频段会拉开 . 分析NOISE 指量化NOISE (就切换产生)
   不是 flicker , thermal noise .. 就是 量化NOISE 会对 量化NOISE 高通 high pass filter  对信号是 low pass filter .

SAR 为何跟 sigma delta 合起来?

一般 sigma-delta  low pass ~25Khz
  band pass 类听说可以做到  ~20MHZ (业界多少??  )

楼主:
引用 网友A:
noise shaping 是因此 sigma delta 会做 over sampling ,   over sampling 下濒频段会拉开 . 分析NOISE 指 ...

对对对,过采样就是就是简单的把采样频率提高么?还是除了比2倍的输入频率大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操作? 我看了一个论坛中的解释的 说是能把分辨率提高,那我想问的是,即使分辨率提高了,那输出的还是十位数,那有效位数不应该是无限接近10 么?   小弟比较笨,请您见谅啊。蟹蟹蟹蟹。

网友B:
http://bbs.eetop.cn/forum.php?mo ... ;extra=#pid10119345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bbs.eetop.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68980&pid=10119345&page=1&extra=#pid10119345

谢谢您了,我这就去看看您的那些文献

网友(2020-01-05):
Delta-Sigma operation has built-in integration path, not only oversampling mechanism itself.
Oversampling can bring down the noise floor for both quantisation and thermal sources.
Integration can reshape the noise profile depending on its nature.
Decimation can filter out the unwanted portion(frequency band) of the noise within the digital stream.

网友(2020-12-10):
输出十位数并不是代表十位精度。原先十位的DAC有十位精度,是因为电容二进制,现在电容虽然还是二进制,但是经过噪声整形之后精度就提高了。你可以先看看量化噪声与有效位数的关系。

网友(2021-01-15):
引用 楼主:
对对对,过采样就是就是简单的把采样频率提高么?还是除了比2倍的输入频率大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操作? 我 ...

NS SAR提升SNR主要靠过采样和噪声整形,你根据OSR来吧底噪的积分带宽缩减OSR倍,就能明显看到SNR有所提升

网友(2021-06-15):
大佬,你有对噪声整形SAR ADC做过MATLAB建模吗?出来的结果进行FFT分析时,瓶颈了,请大佬指教

网友C(2023-05-04):
有在刘佳欣的论文里面看到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有在刘佳欣的论文里面看到

推导是很简单,但是sar就算整形了,输出不还是那几个位吗?比如10bit精度的sar整形之后变成enob变成12bit,可是输出只有是十个输出,有效位数12位又有什么用呢?不理解,能解释一下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推导是很简单,但是sar就算整形了,输出不还是那几个位吗?比如10bit精度的sar整形之后变成enob变成12bit ...

10bit的输出要经过数字滤波处理,用CIC滤波器降采样。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把好几个值做平均,得到一个平均值

网友D:
引用 网友E:
10bit的输出要经过数字滤波处理,用CIC滤波器降采样。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把好几个值做平均,得到一个平 ...

并不是直接使用sar的数字码,而是像sd调制器那样将输出进行数字滤波后再得到数字码吗?这样的话感觉有点理解了,谢谢解答。

网友F(2023-11-27):
噪声整形是只对量化噪声有效还是对采样噪声也有效呢

网友(2024-01-17):
引用 网友B:
http://bbs.eetop.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68980&pid=10119345&page=1&extra=#pid10119345

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F:
噪声整形是只对量化噪声有效还是对采样噪声也有效呢

只会整形量化噪声,采样噪声和信号的传递函数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并不是直接使用sar的数字码,而是像sd调制器那样将输出进行数字滤波后再得到数字码吗?这样的话感觉有点 ...

想问下,一个X位的SD ADC,其降采样后是每X个数字码代表一个模拟输出,但是对于噪声整形的SAR,它出来的并行数字输出肯定会做滤波,但是会降采样吗?如果要降采样,则出来的几位数字码代表一个模拟输出呢?

网友(2025-06-11):
引用 网友B:
http://bbs.eetop.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68980&pid=10119345&page=1&extra=#pid101193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