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户可以访问xilixn的flash配置芯片吗?

楼主(2019-10-21):
K7系列,flash配置芯片是PC28F00AP30TF ,在程序正常启动后,用户可以对这个芯片进行读写操作吗?

楼主:
咋弄呢?分配好flash的引脚,然后操作就可以了?

网友A:
用器件自带的flash控制器

网友:
xilinx k7的配置脚在进入user mode后可以是普通管脚。
用PC28F00AP30TF芯片手册 规定的时序操作它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器件自带的flash控制器

有自带的nor flash控制器?在哪里能说下吗?

网友B:
加入一个axi spi的IP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入一个axi spi的IP模块

这是个并行接口的nor flash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个并行接口的nor flash

BPI的没试过,我用SPI flash,在kintex7系列里必须用自带的axi spi的ip,因为其ip自带xilinx start up模块,可以不用配置SPI的管脚。
而在virtex 6系列,无axi spi这个ip,用户可以自定义一个spi接口的ip,则必须配套一个单独的xilinx start up模块。
所以你的bpi应该也类似,多看看官方手册,都有解决方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