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结束UVM验证平台的方式

楼主(2019-10-21):
大家在验证环境中是如何 控制验证环境的结束 呢?
欢迎分享!

网友A:
我是vseq完了就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vseq完了就完了

不考虑DUT的输出延迟么?

网友B:
加上固定延时或者是发送包数量等于接收包数量,当然有时候不对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上固定延时或者是发送包数量等于接收包数量,当然有时候不对等。

加上固定延时或者使用drain time的方式,不方便预估,期待有人来展示一下这种方式的优势或者特点。
发送包数量等于接收包数量 这种方式,是在scoreboard中做的吗?

网友C:
set_drain_time 加延时

tc里面的 drop_objection 控制结束

楼主:
引用 网友C:
set_drain_time 加延时

tc里面的 drop_objection 控制结束

tc中如何看到DUT是否执行完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加上固定延时或者使用drain time的方式,不方便预估,期待有人来展示一下这种方式的优势或者特点。
发送 ...

没有啥绝对方法,放在tc里控制也是要调试的,总不会写个tc,然后一次跑过吧,总要调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啥绝对方法,放在tc里控制也是要调试的,总不会写个tc,然后一次跑过吧,总要调试的。
...

当回归测试的时候,这样做就保证不了所有的种子都能够等到dut执行完操作才退出验证环境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tc中如何看到DUT是否执行完呢?

调试tc时,自然会检测当前tc 所期望的结果,比方说检测寄存器值是否改变,环境中是否有中断上报

有时会加while循环检测 , 为了防止tc挂死 ,这是就需要set_timeout控制tc最大仿真时间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当回归测试的时候,这样做就保证不了所有的种子都能够等到dut执行完操作才退出验证环境了。 ...

一般种子差距不会这么大吧,不过办法总是有的,要具体看了,有的模块有pmu信号,fifo都空,状态机idle,那应该没业务了,拉出来判断也行。大不了设置个最大仿真时间,就是耽误些时间。set_drain_time 加延时 set_timeout 设置最大仿真时间,这都是uvm自带的。

网友D:
不同的设计,不同的环境,结束的机制都不同呀,不好统一呢,一般都是等待一个可以观测到的事件结束,同时也会并行提一个进程去设置超时,以防万一。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同的设计,不同的环境,结束的机制都不同呀,不好统一呢,一般都是等待一个可以观测到的事件结束,同时也 ...

原理确实是这么的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种子差距不会这么大吧,不过办法总是有的,要具体看了,有的模块有pmu信号,fifo都空,状态机idle, ...

:)

网友(2019-12-05):
引用 楼主:
不考虑DUT的输出延迟么?

Umm1.1只支持set  drain time,不过我都是数发送包的个数,收完了之后退出,不过听说1.2有其他方法

网友:
一般应该放在seq/case里,设计应该标记什么时候该做的东西做完了。

网友(2020-05-06):
在系统输出端,加watchdog,可配置时间内没有monitor任何输出,drop objection退出main_phase,开始结束仿真;如果发现还有seq没有正常退出则report 仿真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