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下BCD工艺下如何确定双极管的放大倍数

楼主(2019-10-21):
不太理解参数中的area、发射极size和放大倍数的关系。经过仿真不同size的管子,放大倍数没有明显的区别。
另外也不理解M的意义,同样仿真后也没有明显的变化。

网友:
BJT area 可提高电流大小, 一般 MOS 可以调 W/L ,
  BCD LDMOS 很多 fix L ,  bjt 只有 vertical 可以调
但是 平坦就只有用并 .

BJT beta 跟电流会有关系  你要拉高 GAIN
  须要拉高 beta , 查下 Ic v.s. beta .
如果BETA 不够就得串多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