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SE MIMO-OFDM 均衡中噪声估计问题?

楼主(2019-10-21):
     在MIMO-OFDM系统中,如要通过MMSE进行信号检测,其中的噪声方差怎么估计呢?求指点

网友A(2024-01-12):
如果帧头同步序列是重复序列,可以利用重复序列的自相关来算。重复序列的自相关拿到的是信号(除去了噪声)的能量,再用接收信号本身的能量减去它就是噪声的能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帧头同步序列是重复序列,可以利用重复序列的自相关来算。重复序列的自相关拿到的是信号(除去了噪声) ...

但是这种计算如果样本不够多的话,在低SNR时算出来会不是很准。还可以直接根据RF的增益档位来查,每个档位对于的NF直接由RF根据仿真给出来写在表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