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后仿真反标SDF问题

楼主(2019-10-21):
100资产
请问有人在做综合后仿真时,有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呐?
ncelab: *W,SDFNET: Unable to annotate to non-existent timing check (REMOVAL (posedge RB) (posedge CK) (103174)) of instance test_aes_128.uut.inst_Core.a2.\k0a_reg[26]  of module DFQRXM1RA <../synthesis/gate/aes_128_split_na.sdf, line 143466>.

这种反标不上是怎么回事呐?
首先说明的是,在我的lib文件中是有关于改触发器的removal时序的,
另外在提供的verilog model中,也有specify。
寻求各位的帮助!!!

网友A:
會不會是define沒選擇正確?

网友B:
确认一下报错的寄存器路径在网表和SDF里面是不是都存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會不會是define沒選擇正確?

这个怎么看他是不是正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认一下报错的寄存器路径在网表和SDF里面是不是都存在?

报错的寄存器在.lib和verilog model,以及SDF中都是存在的
(1) SDF中
  (CELL
     (CELLTYPE "DFQRXM4RA")
     (INSTANCE inst_Core.a1.S4_0.S_0.out_reg[0])
     (DELAY
        (ABSOLUTE
          (PORT RB (::0.0))
          (PORT CK (::0.0))
          (PORT D (::0.0))
          (IOPATH RB Q () (::87068))
          (IOPATH CK Q (::169104) (::204988))
        )
     )
     (TIMINGCHECK
        (REMOVAL (posedge RB) (posedge CK) (::96023))
        (RECOVERY (posedge RB) (posedge CK) (::-37630))
        (SETUPHOLD (negedge D) (COND adacond_RB (posedge CK)) (::56220) (::17686))
        (SETUPHOLD (posedge D) (COND adacond_RB (posedge CK)) (::100124) (::-43486))
     )
  )

(2)Verilog model中
        specify
                (negedge RB => (Q+:1'b0)) = 0;
                (posedge CK => (Q+)) = 0;
                $setuphold (posedge CK &&& adacond_RB, posedge D &&& adacond_RB, 0, 0, notifier,,, delayed_CK, delayed_D);
                $setuphold (posedge CK &&& adacond_RB, negedge D &&& adacond_RB, 0, 0, notifier,,, delayed_CK, delayed_D);
                $recovery (posedge RB, posedge CK, 0, notifier);
                $hold (posedge CK, posedge RB, 0, notifier);
                $width (negedge RB, 0, 0, notifier);
                $width (posedge CK, 0, 0, notifier);
                $width (negedge CK, 0, 0, notifier);
        endspecify

(3)lib中
                         rise_constraint (constraint_template_3x3) {
                                 index_1 ("2, 20, 200");
                                 index_2 ("2, 20, 200");
                                 values ( \
                                         "-39.9499, -51.6369, -168.385", \
                                         "-49.1528, -60.9628, -176.849", \
                                         "31.9458, 19.5018, -105.14" \
                                 );
                         }
                 }
                 timing () {
                         related_pin : "CK";
                         sdf_edges : both_edges;
                         timing_type : removal_rising;
                         rise_constraint (constraint_template_3x3) {
                                 index_1 ("2, 20, 200");
                                 index_2 ("2, 20, 200");
                                 values ( \
                                         "97.5979, 107.965, 213.6", \
                                         "101.4, 111.749, 217.04", \
                                         "159.54, 170.01, 275.754" \
                                 );
                         }

网友A:
檢查 verilog model 是否有 define 可選擇,再試著改變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檢查 verilog model 是否有 define 可選擇,再試著改變看看。

不是很明白您的意思,上面我显示的有verilog中该时序部分

网友C:
你的SDF中有remoal的时序检查,但是specify块中没有,就导致SDF无法反标到对应的specify块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SDF中有remoal的时序检查,但是specify块中没有,就导致SDF无法反标到对应的specify块中了。 ...

你好,你说的specify块是verilog model中的吗,我的那里是有的啊,类似下面这样:
        specify
                (negedge RB => (Q+:1'b0)) = 0;
                (posedge CK => (Q+:1’b1)) = 0;
                $setuphold (posedge CK &&& adacond_RB, posedge D &&& adacond_RB, 0, 0, notifier,,, delayed_CK, delayed_D);
                $setuphold (posedge CK &&& adacond_RB, negedge D &&& adacond_RB, 0, 0, notifier,,, delayed_CK, delayed_D);
                $recovery (posedge RB, posedge CK, 0, notifier);
                $hold (posedge CK, posedge RB, 0, notifier);
                $width (negedge RB, 0, 0, notifier);
                $width (posedge CK, 0, 0, notifier);
                $width (negedge CK, 0, 0, notifier);
        endspecify

网友:
Verilog model 有些问题。

  $recovery (posedge RB, posedge CK, 0, notifier);  //this statement is fine
  $hold (posedge CK, posedge RB, 0, notifier);  //this statement doesn't look right.  Probably should change to $removal (...)

Removal is a special type of hold check -- it checks that there is sufficient time from clock edge to the de-assertion edge of reset/preset.  It is an essential timing check of a flop.

网友D(2019-12-05):
引用 楼主:
报错的寄存器在.lib和verilog model,以及SDF中都是存在的
(1) SDF中
  (CELL

看起来specify block中没有REMOVAL,估计SDF中的REMOVAL TC并不会反标到hold check上。
你可以手动把REMOVAL加在specify中再试试看那??
如果有结果的话,记得回复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起来specify block中没有REMOVAL,估计SDF中的REMOVAL TC并不会反标到hold check上。
你可以手动把REM ...

你好,你说的我不是很理解,怎么收到把removal 手动加上啊。我在生成SDF时,尝试过把,removal 和recovery分开的,合在一起的,都尝试过,但是都没有用。我不是很理解你说的这个办法是应该怎么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你说的我不是很理解,怎么收到把removal 手动加上啊。我在生成SDF时,尝试过把,removal 和recover ...

(1) SDF中
  (CELL
     (CELLTYPE "DFQRXM4RA")
     (INSTANCE inst_Core.a1.S4_0.S_0.out_reg[0])
     (DELAY
        (ABSOLUTE
          (PORT RB (::0.0))
          (PORT CK (::0.0))
          (PORT D (::0.0))
          (IOPATH RB Q () (::87068))
          (IOPATH CK Q (::169104) (::204988))
        )
     )
     (TIMINGCHECK
        (REMOVAL (posedge RB) (posedge CK) (::96023))
        (RECOVERY (posedge RB) (posedge CK) (::-37630))
        (SETUPHOLD (negedge D) (COND adacond_RB (posedge CK)) (::56220) (::17686))
        (SETUPHOLD (posedge D) (COND adacond_RB (posedge CK)) (::100124) (::-43486))
     )
  )

(2)Verilog model中
        specify
                (negedge RB => (Q+:1'b0)) = 0;
                (posedge CK => (Q+)) = 0;
                $setuphold (posedge CK &&& adacond_RB, posedge D &&& adacond_RB, 0, 0, notifier,,, delayed_CK, delayed_D);
                $setuphold (posedge CK &&& adacond_RB, negedge D &&& adacond_RB, 0, 0, notifier,,, delayed_CK, delayed_D);
                $recovery (posedge RB, posedge CK, 0, notifier);

$removal(posedge RB, posdge CK, 0, notifier);

                $hold (posedge CK, posedge RB, 0, notifier);
                $width (negedge RB, 0, 0, notifier);
                $width (posedge CK, 0, 0, notifier);
                $width (negedge CK, 0, 0, notifier);
        endspecify
-----------------------------------------------------------------------------------------------------------------------------------
上面黑色字体是你的回帖内容,
从(2)verilog model的内容看没有$removal(...)
我意思是你手动在specifi---endspecify中间加上$removal(posedge RB, posdge CK, 0, notifier);
这样SDF的REMOVAL Timing Check才能找到annotation 的timing check。
我是这么认为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你说的我不是很理解,怎么收到把removal 手动加上啊。我在生成SDF时,尝试过把,removal 和recover ...

(2)Verilog model中
        specify
                (negedge RB => (Q+:1'b0)) = 0;
                (posedge CK => (Q+)) = 0;
                $setuphold (posedge CK &&& adacond_RB, posedge D &&& adacond_RB, 0, 0, notifier,,, delayed_CK, delayed_D);
                $setuphold (posedge CK &&& adacond_RB, negedge D &&& adacond_RB, 0, 0, notifier,,, delayed_CK, delayed_D);
                $recovery (posedge RB, posedge CK, 0, notifier);

$removal (posedge RB, posedge CK, 0, notifier);  // add by yourself

                $hold (posedge CK, posedge RB, 0, notifier);
                $width (negedge RB, 0, 0, notifier);
                $width (posedge CK, 0, 0, notifier);
                $width (negedge CK, 0, 0, notifier);
        endspecify

网友(2022-07-05):
发帖不结贴,祝楼主生个儿子没JJ

网友(2023-05-26):
是因为你生成的sdf版本是2.1的,dc生成.sdc文件之后,用pt去生成3.0版本的sdf,再去反标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问题的原因可能是在SDF文件中找不到对应的timing check或者出现了SDF文件中的误差,可能的原因如下:

1. SDF文件中的timing check名称不匹配。检查SDF文件中的timing check名称是否与Verilog模型中的名称相匹配。如果不匹配,则需要在SDF文件中更新相应的timing check名称。

2. SDF文件中可能存在误差。在某些情况下,SDF文件中可能存在误差,导致Annotate失败。您可以尝试查找是否有误差,并更正它们。

3. SDF文件中缺少相应的注释。SDF文件中注释的名称应正确对应于设计中的信号名称。如果名称不匹配,则可能会导致Annotate失败。

解决该问题的一种方法是通过检查SDF文件和Verilog模型来确保相关名称匹配。您可以使用工具来比较两个文件,并查找其中的差异。如果您仍然无法解决问题,请联系EDA厂商获取更多帮助。

网友:
好像是sdf的版本不对

网友(2023-10-09):
会不会是SDF文件里IOPATH那里没有posedge和negedge,而单元库里有posedge和negedge,导致的对不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