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yglass 2016.06 在ubuntu18.04下的安装问题

楼主(2019-10-22):
一般推荐在centos或者rhel上装EDA,在其他系统下会有奇奇怪怪的问题,但是总有但是。
ubuntu18下,spygalss会报找不到SPYGLASS_HOME什么的问题,搜索找到了解法。
但在能打开gui以后,添加文件会闪退,闪退后shell也看不出什么原因,搜了一圈也没找到解法,自己来吧。
看了下bin下的spygalss脚本,看到有debug用的gdb选项,加上以后打开,发现可以正常添加,那么可以确定是哪的配置不一样导致的了,找了下发现是JE-MALLOC的问题,收工。
附件里有在安装完spyglass 2016.6之后所有需要改动的文件以及readme,照做应该就可以跑了,spyglass的安装文件论坛里有。

网友A(2020-02-06):
Ubuntu 18.04 准备试试,希望能搞定,再不行只能换回CentOS了。

网友(2020-07-29):
有其他人实测过能行么?

网友B:
安装测试完,的确可以用,谢谢楼主。用的Spyglass L2016.06的版本和Ubuntu 18.04。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安装测试完,的确可以用,谢谢楼主。用的Spyglass L2016.06的版本和Ubuntu 18.04。 ...

请问ubuntu16.04有解决办法吗

网友:
求spyglass安装包

网友(2020-12-10):
感谢,陈公了

网友(2022-08-07):
引用 网友C:
请问ubuntu16.04有解决办法吗

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我20.05是报的5.15版本错误

网友(2022-09-14):
引用 网友A:
Ubuntu 18.04 准备试试,希望能搞定,再不行只能换回CentOS了。

确认在Ubuntu18+可以正常运行,解决方法在这里:https://www.myfpga.cn/?id=277
就是一个难以预料的小问题,本就不应该出现,内核版本没有被新思公司加进来!

网友:
牛逼,问题解决了

网友:
确实解决了崩溃问题,感谢感谢

网友(2022-12-02):
非常感谢,准备先尝试一下,有问题再请教大神

网友(2023-07-06):
非常感谢,解决了闪退问题。我的ubuntu是22.04。spyglass2016

网友(2023-08-13):
感谢大佬 Ubuntu20.04 + Spyglass2016.06成功解决添加文件闪退问题

网友(2024-07-05):
请问怎么加呢?

网友(2024-11-23):
jemalloc问题是怎么解决的
->
看到了,standard-environment.sh里useJeMalloc=no

网友(2025-11-19):
感谢!!折腾两天终于解决了,一开始我以为是qt4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