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已经在CIW中load的脚本,怎么卸载掉?

楼主(2019-10-22):
我在尝试写form的脚本,但我发现第一次载入时,layout 弹出的form确实是和脚本中的设定相同。
但是我这边修改了脚本的设定,保存再重新再CIW中载入一次这个脚本,再打开这个form。
发现我在脚本中的改动根本不会体现在form上。这个form只是默认上次关闭时的设定。
比如说:

?defValue t

form第一次载入成功并打开时,有个可勾选的选项是默认勾选的。

我修改设定

?defValue nil

再在CIW中载入脚本,再打开form,发现这个可勾选的选项还是被勾选的。

再比如:

?defValue "test"

form第一次加载成功后显示 test

我修改设定

?defValue "NO"

再重新加载,form显示的还是 test

就感觉中心加载是覆盖不掉原来的设定一样。
有没有办法把已经载入的函数卸载掉?

楼主:
载入时时在CIW中 load "path/test.il"
卸载是 unset “path/test.il"?
我试了一下,提示:undefined function

楼主:
已经解决,我这个脚本是在skill手册里面抄的,里面有一句
if(!boundp('test)||(test==nil)
then
****(then后面是建立form的函数)
)if
我reload脚本不能替换函数就是因为if后面那个判断函数。一开始一直看不懂,查了一些资料才看懂了。
boundp('test)就是判断test函数是否已经存在的,已存在就返回t,不存在返回nil。又因为boundp前面加了“!”
取反了,所以如果test已经存在,那么!boundp('test)是返回nil。
||后面的(test==nil)返回也是nil。||相当于or,两个nil返回nil。if语句返回nil就不进行then后面的操作了。
所以当test已经存在时,不再执行建立test的操作,所以我修改的参数都无法生效。。。

网友(2021-06-17):
哈哈哈 我遇到了同样问题,你最后是把if那句删了吗?

网友(2024-09-03):
学习了……我一直用的最土的方法,关掉virtuoso重新开……效率慢多了

网友(2024-12-06):
引用 楼主:
已经解决,我这个脚本是在skill手册里面抄的,里面有一句
if(!boundp('test)||(test==nil)
then

大佬最后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