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USB_OTG的VBUS四个判断电平标准之间关系,请做过OTG的前辈们帮忙

楼主(2019-10-22):
USB_OTG补充协议中,规定了 VA_VBUS_VLD ,VA_SESS_VLD,VB_SESS_VLD和VB_SESS_END 这四个电压值,其中VA_VBUS_VLD>4.4V, 0.8V<VA_SESS_VLD,VB_SESS_VLD<2V或4V,  0.2v<VB_SESS_END <0.8v 。现在就有一个问题,VBUS供给的电压规定在4.4V和5.25V之间,而VA_VBUS_VLD这个判断电压没有上限,如果我将VA_VBUS_VLD的阈值设定在4.7V而VBUS上的电压只供给了4.5V,虽然VBUS上的电压供给超过4.4V但是判断电平VA_VBUS_VLD没有识别,就会认为VBUS电压无效,这种情况应该怎么考虑?        还有一个问题,规定中描述了如果在一段时间内VBUS电压没有充电到VA_VBUS_VLD以上的电平时,认为B-deviece吸收了过大的电流,认为不支持此设备,就会关闭VBUS,session结束,也就是说VBUS电压只要低于VA_VBUS_VLD这个电平就可以强制session结束,为什么还需要(VA_SESS_VLD,VB_SESS_VLD)这个较低的电平来判断session是否有效?有没有在VBUS上存在一个电压介于4V<VBUS<4.4V, 这样判断VA_VBUS_VLD无效但session有效的这样一个状态? VA_VBUS_VLD判断电平和VA_SESS_VLD,VB_SESS_VLD)判断电平之间有什么逻辑关系?

网友(2020-05-09):
USB OTG which version have VA_VBSU_VLD? VA_SESS_VLD?
my versionis 2.0 1.1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