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关三极管工艺的问题,不明白m和放大倍数的关系

楼主(2019-10-22):
1.无论什么工艺三极管的发射极area都是固定的吗?2.叉指式的三极管很多的发射极点,这么多的发射极点对三极管的放大倍数有什么影响?为什么?如下图,这么多的发射极意义何在?

叉指型的三极管

叉指型的三极管

楼主:
请各位大神不吝赐教

网友A:
平坦类bipolar 看周长(LPNP ), 只有vertical 的才看 w*L= area ,才有机会调 area, Area , 电流可大 ,  你图应该 Vertical  bipolar . 另外 bipolar   rf mos 都是固定 size下抽出 model, 所以, 不能像 cmos自己调 w/l,  bipolar model 都固定 area, 所以一般 5x5,  10x10 , 20x20 都会各有一种 typemodel , cmos spice model w/l包含很多是不同设计方法.
Ex.   5x5 m=1  , 如果 vnpn类画正方形可以 5x5 m=4会跟 10x10类似 ,  但是, 除非 bipolar是当开关switch 用 ,
如当模拟放大, 一般会用 m=x  以免特性跑掉 .
叉指式的三极管很多的发射极点
ð    bipolar 看的 emitter的 area.
bandgap 一般用寄生 lpnp 所以一般 m=xx去设计
还有 cmos 工艺 spicemodel 可能  -40~125 , 以前用过bipolar rule很大 可能 1um  3um  还有些温度 0-85,  低温要特别去要才有 model.  还有 bipolar工艺因 rule, 有些layout会有共享 “tank”, 就多颗bipolar共享, 但要特别小心. 很容易画错变连一起.  还有 layout 有些 channelstop . 去看 the art ofanalog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平坦类bipolar 看周长(LPNP ), 只有vertical 的才看 w*L= area ,才有机会调 area, Area 大 , 电流可大 ,   ...

您好 您的回答很专业 谢谢 但是我还是有一些地方不是很明白 因为我是一个初学者 一些概念还不是很清楚 1.Ex.   5x5 m=1  , 如果 vnpn类画正方形可以 5x5 m=4会跟 10x10类似 ,  但是, 除非 bipolar是当开关switch 用 , 如当模拟放大, 一般会用 m=x  以免特性跑掉 。这里以免性能跑掉,请问具体是怎么跑掉的?2.bandgap 一般用寄生 lpnp 所以一般 m=xx去设计。bandgap是什么?是怎么寄生横向pnp的?3.以前用过bipolar rule很大。这里的rule是什么长度,是ruler还是rule。4.“tank”指的是什么?
不好意思,因为我学识尚浅,所以这些基本的知识还不是很明白,请前辈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2022-11-24):
引用 楼主:
您好 您的回答很专业 谢谢 但是我还是有一些地方不是很明白 因为我是一个初学者 一些概念还不是很清楚 1. ...

您好,三年过去了,请问您现在知道bipolar的m参数啥作用了吗?多集电极该如何设计呢?我在中兴13微米的工艺库中就完全没找到这个model

网友(2024-03-11):
引用 网友A:
平坦类bipolar 看周长(LPNP ), 只有vertical 的才看 w*L= area ,才有机会调 area, Area 大 , 电流可大 ,   ...

请问是过电流能力吗?LPNP看周长而VNPN面积?

哪里可以查阅到相关的公式呢,谢谢楼主

网友:
Bipolar  Lpnp平坦是看周长”,    vertical npn area .  如vnpn  5x5 要加大current   放大w L .
周长的bjt (Bipolar ) 就不能  ,  平坦类   周长只能用 m=x
bjt   process
BiCMOS 就没这 try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 您的回答很专业 谢谢 但是我还是有一些地方不是很明白 因为我是一个初学者 一些概念还不是很清楚 1. ...

您好 您的回答很专业 谢谢 但是我还是有一些地方不是很明白 因为我是一个初学者 一些概念还不是很清楚 1.Ex.   5x5 m=1  , 如果 vnpn类画正方形可以 5x5 m=4会跟 10x10类似 ,  但是, 除非 bipolar是当开关switch 用 , 如当模拟放大, 一般会用 m=x  以免特性跑掉
这里以免性能跑掉,请问具体是怎么跑掉的?
  => model not accuracy

2.bandgap 一般用寄生 lpnp 所以一般 m=xx去设计。bandgap是什么?是怎么寄生横向pnp的?
cmos process pnp usually Lpnp type

3.以前用过bipolar rule很大。这里的rule是什么长度,是ruler还是rule。
  => 1um

4.“tank”指的是什么?

=>

bipolar 设计 几个 bjt 放同 well . tank .  某些 tank bias
  这是bipolar 设计layout  cmos 完全不同 .  bipolar model 比较差 还有leakage 根本没model .
很久前做bipolar design 都忘光

不好意思,因为我学识尚浅,所以这些基本的知识还不是很明白,请前辈不吝赐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