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can def

楼主(2019-10-22):
    请教一个问题,DFT 时采用压缩模式。通过外面的port test_mode来控制进入普通模式和压缩模式。通过dft_drc可以报出2个模式的scan 链。普通模式2条链,压缩模式25条链接。
     有个疑问,write_scan_def 吐出的scan 链接只有压缩模式的scan链(25条链)。没有普通模式的。这个能直接给icc用吗

楼主:
谢谢回复,还一个奇怪的现象,check_scan_def  显示有效的scan chain是24条。但是下面罗列的时候列出了25条。这个会有问题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还一个奇怪的现象,check_scan_def  显示有效的scan chain是24条。但是下面罗列的时候列出了25 ...

scan def里面只有部分scan chain的信息,哪些可以ordered,哪些是floating的,哪些是一个partition都有定义,里面的chain数量可能多于或少于你scan cha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