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 DRC报错

楼主(2019-10-22):
运行的时候一直显示这个错误提示:layout export failed or was cancelled please consult the transcript in the layout window

请问是为什么呢?

网友:
GDS导不出来,是不是你input里面的layout各项填的不对?

网友A(2020-07-08):
您有答案了么。我也遇到同样问题了。 装了calibre,不能工作

网友B(2021-03-26):
引用 网友A:
您有答案了么。我也遇到同样问题了。 装了calibre,不能工作

我说下我的解决方法把,我也同样出现了上面的错误,然后我去CIW窗口看了一下:
说是加载libXp.so.6这个库的时候,失败
然后我用yum list查询了一下,没有查到这个函数库:
然后我用yum安装了一下这个函数库就可以了:
yum installlibXp.x86.64

我配置的本地yum镜像源

网友:
如果不是license的问题,那就单独Streamout GDS看看

网友C(2021-12-07):
引用 网友B:
我说下我的解决方法把,我也同样出现了上面的错误,然后我去CIW窗口看了一下:

说是加载libXp.so.6这个库 ...

你好,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找不到libXp.so.6这个库,请问能详细说一下你是怎么解决的呢?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找不到libXp.so.6这个库,请问能详细说一下你是怎么解决的呢?感谢!
...

一两句话说不清,你可以看下这个帖子的文档,里面关于配置本地yum源的那一部分。
EDA软件安装教程,包括RHEL7.8、cadence软件、calibre、s家软件 - EDA资源使用讨论 - EETOP 创芯网论坛 (原名:电子顶级开发网) -

网友D(2022-05-27):
引用 网友B:
我说下我的解决方法把,我也同样出现了上面的错误,然后我去CIW窗口看了一下:

说是加载libXp.so.6这个库 ...

解决了,谢谢大神

网友E(2022-06-27):
不用这么麻烦,其实是socket原因导致的,换一个socket试试

网友F(2022-07-28):
引用 网友E:
不用这么麻烦,其实是socket原因导致的,换一个socket试试

如何更换socket?请共享一下,谢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如何更换socket?请共享一下,谢谢!

如果是virtuoso flow,可以通过calibre -> setup -> socket 来修改

网友:
在~/.cdsinit  增加一行 mgc_rve_init_socket

网友G(2023-03-26):
引用 网友D:
解决了,谢谢大神

请问您是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G:
请问您是怎么解决的呢?

看了4楼的内容,然后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用这么麻烦,其实是socket原因导致的,换一个socket试试

怎样解决的?可以分享一下吗?

网友(2023-10-09):
我改完之后,出现了这个错误,能问问怎么回事嘛?

网友(2024-04-18):
引用 网友F:
如何更换socket?请共享一下,谢谢!

请问问题解决了么,我也遇到了楼主的问题

网友H(2024-10-03):
引用 网友E:
如果是virtuoso flow,可以通过calibre -> setup -> socket 来修改

请问这个socket要改成什么

网友E:
引用 网友H:
请问这个socket要改成什么

可以随便改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以随便改

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