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DFT可以分辨出芯片故障是setup、hold违反或者其他制造故障吗?

楼主(2019-10-22):
想尝试做一些故障分类的工作

网友:
可以的,像setup降频就变好,hold降压就变好。也可以构造相关的atpg向量去验证。故障分类要结合工艺,不然没法做。就像现在看到的stuck-at,或者transition.不说这个向量fail就认为是这类缺陷。需要做更多的验证,找到工艺制程上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