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电源环下方一般不放standard cell呢?

楼主(2019-10-22):
core和IO之间通常有较大的间距,用来打电源环,如下所示:
感觉还是挺浪费的呀,要是这块区域用来放standard cell,core面积会增大不少呀!

网友A:
如果用好几层金属来布power ring,也放不了std cel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用好几层金属来布power ring,也放不了std cell

如果power ring没有用到最低三层的话,下面应当是可以放standard cell的

网友:
那個區域不能放

网友:
你可以放的

网友:
1个原因是电源环下可能无法绕线。

网友:
放也是放跟PAD相关的电路,standard cell还是放在core里为好

网友(2022-05-31):
have a look. than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