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NC远程Linux服务器问题

楼主(2019-10-22):
通过VNC_viewer访问Linux服务器(服务器中按用户分配的端口),
在客户端操作时点了log out 选项,然后桌面其他图标工具都不见了,
求教大神这样如何处理

网友A:
切换账号,kill掉你的vnc进程,再启动

网友B:
用putty等软件登录系统,kill掉vnc进程

网友:
正解,多个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切换账号,kill掉你的vnc进程,再启动

感谢!
VNC卡死了,重新启动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putty等软件登录系统,kill掉vnc进程

感谢!!问题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切换账号,kill掉你的vnc进程,再启动

我用自己的账号也能kill掉进程,重启后完美解决
感谢!!

网友(2019-12-30):
祝贺祝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