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手spectre仿真

楼主(2019-10-22):
我搭了个反相器跑一下流程,然后发现跑不通。怀疑是不是工艺库不全,求助各位大佬。

网友A:
这个是hspice的model,不是spectre的。换一下model路径就好了。按理说这东东现在都是自动识别的。你看看是不是库没指定对啊?pdk路径下应该有脚本文件识别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hspice的model,不是spectre的。换一下model路径就好了。按理说这东东现在都是自动识别的。你看看是 ...

库我自己没有设置,但是这是别人给的,可能是库本身就存在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库我自己没有设置,但是这是别人给的,可能是库本身就存在问题。

你看下文件里的model参数,是spectre还是hspice的。如果这个pdk的model都是用.lib做标识的,那就是其他问题了。每家工艺提供的pdk文件调用方法都不太一样,所以这里面看不出太多的问题。若果这个model不是你在spectre仿真的时候自己设置的,那多数就不会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