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焊接后数字引脚输入阻抗低

楼主(2019-10-23):
小弟第一次设计一款数模混合芯片,芯片是wire bonding到子板上,子板再通过插针插到母板上的。在焊接子板与母板的插针时,发现数字输入引脚非常容易从焊接前的高阻(几M欧)变成低阻状态(500欧~10K欧),同时通电后的数字静态功耗很高,低阻输入节点越多静态功耗越高。几乎没有低阻输入节点的芯片静态约500uA的电流,最多低阻输入节点的静态约10+mA。输入电阻的测试方法就是简单的用万用表测试输入引脚与数字地之间的电阻。
如果非常小心地焊接,保证每个焊点只焊两三秒,则引脚不会出现上述情况。
------------请问这种情况是否为焊接导致的栅极击穿?如果是,那是焊接温度导致的,还是静电导致的呢?有什么办法可以判断原因呢?
另外,我的数字模块输入端是如下接的,模拟IO+二极管+BUFFER+数字电路,IO上也是接了ESD的,用的SMIC180工艺。
-------------这种结构是否会存在ESD的隐患?

子板如图所示:

网友A:
1),子板与母板的ESD能力,才能代表这个系统的ESD能力。图中的ESD结构不能代表ESD能力。因此,如果条件允许,可分别测试/分析下子板与母板的ESD能力

2),焊接过程是否合规?

楼主(2020-07-25):
引用 网友A:
1),子板与母板的ESD能力,才能代表这个系统的ESD能力。图中的ESD结构不能代表ESD能力。因此,如果条件允 ...

感谢回复!后来发现了问题,是焊接时候用的烙铁接地有问题,烙铁头耦合出了很大幅度的50Hz交流电,应该是这样击穿了

网友B(2021-06-13):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后来发现了问题,是焊接时候用的烙铁接地有问题,烙铁头耦合出了很大幅度的50Hz交流电,应该是 ...

“烙铁头耦合出了很大幅度的50Hz交流电”,这个是什么意思,方便说的详细些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烙铁头耦合出了很大幅度的50Hz交流电”,这个是什么意思,方便说的详细些么?
...

三相插头的烙铁上,烙铁头应该是接地的,很多烙铁还会有单独的一个接地夹线来保证烙铁头接地。但是我们之前用的插线板接地线有问题,导致烙铁头没有很好的接地,用万用表和示波器可以在烙铁头上测出60V/50Hz的交流电。应该是电源耦合过去的,没有什么驱动能力,人手碰并不会触电,但是可能焊接的时候会损坏芯片。

网友(2021-07-15):
引用 楼主:
三相插头的烙铁上,烙铁头应该是接地的,很多烙铁还会有单独的一个接地夹线来保证烙铁头接地。但是我们之 ...

感谢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