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hybrid AD sar + over sample

楼主(2019-10-23):
没做过 hybrid ADC
..以前只碰过 SAR , 不过听说有 sar+over sampling 新技术
不知道可增加多少 bit?
还是说 只提高 dynamic range ?

2017

Hybrid ADC Thesis_Hui_Zhang.pdf (1.35 MB , 下载次数: 360 )

Power Efficient Hybrid Architecture for High Resolution Analog-to-Digital
Converters
by
Hui Zhang
A THESIS
submitted to
Oregon State University

楼主:
more find

An energy efficient noise-shaping SAR ADC

An energy efficient noise-shaping SAR ADC in 28 nm.pdf (3.9 MB , 下载次数: 299 )

sar adc

flash + sar  ..

study sar ADC architecture 2017 Thesis-Muratore.pdf (4.12 MB , 下载次数: 274 )
NOISE-SHAPING SAR ADC.pdf (4.81 MB , 下载次数: 330 )

网友A:
对对  ,就是您的这个电路,  我在我SAR ADC 上先尝试了一下一阶的这种无源整形,结果还减少我的有效位数了。
我也不是很懂,所以我认为我对他们的理解可能会有些偏差。
太感谢您了。
能加一波好友,指导小弟我一下么?
13643684803@136.c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对  ,就是您的这个电路,  我在我SAR ADC 上先尝试了一下一阶的这种无源整形,结果还减少我的有效位数了 ...

没做这类 , 不过 quantizer 线性度也要够高吧

你是 spice 直接跑 发现减少我的有效位数 ?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做这类 , 不过 quantizer 线性度也要够高吧

可能是我的DAC的电容阵列有问题?是基于Vcm和冗余还有电容复用构成的DAC,原来跑的是采样频率30M,9.86的有效位数,然后加上您上面说的那个一阶的噪声整形环路,变成了9.6的有效位数。想请教您是不是必须得噪声足够大,它的作用才会显现?
问题有点多,还请您见谅。

网友:
hybrid ADC应该是近几年很火的一类ADC研究范畴了 anyway, 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我的DAC的电容阵列有问题?是基于Vcm和冗余还有电容复用构成的DAC,原来跑的是采样频率30M,9.86的 ...

A Second-Order Noise-Shaping SAR ADC With Passive

A 12b-ENOB 61µW noise-shaping SAR ADC
Noise-Shaping SAR ADC Using Three Capacitors.pdf (325.53 KB , 下载次数: 64 )

VLSI2015_Passive Noise-Shaping SAR ADC.pdf (615.81 KB , 下载次数: 66 )

A 68uW 31 kSs Fully-Capacitive Noise-Shaping SAR.pdf (655.64 KB , 下载次数: 58 )

Over sampling 目的只能减少  quantizer  产生error ,
sigmaDelta 有两功能 , oversampling  + noise shaping
只有 Over sampling
SNR 公式  =  6.02*N + 1.76 + 10 log (M)
多了 noise shaping
SNR =  6.02*N+ 1.76  -5.17 + 30 log(M)
别问我   5.17那来  书上看到  听说 一堆推导来 ..
你看  Anenergy efficient noise-shaping SAR ADC in 28 nm
VLSI2015_Passive Noise-Shaping SAR AD
没做过这类 ADC

楼主:
Over sampling 目的只能减少  quantizer  产生error ,
sigmaDelta 有两功能 , oversampling  + noise shaping
只有 Over sampling
SNR 公式  =  6.02*N + 1.76 + 10 log (M)
多了 noise shaping
SNR =  6.02*N+ 1.76  -5.17 + 30 log(M)
别问我   5.17那来  书上看到  听说 一堆推导来 ..
你看  Anenergy efficient noise-shaping SAR ADC in 28 nm
VLSI2015_Passive Noise-Shaping SAR AD
没做过这类 ADC

怪怪
upload 都不见
Eetop  出什问题啊
Noise-Shaping SAR ADC Using Three Capacitors.pdf (325.53 KB , 下载次数: 27 )

A 68uW 31 kSs Fully-Capacitive Noise-Shaping SAR.pdf (655.64 KB , 下载次数: 17 )

VLSI2015_Passive Noise-Shaping SAR ADC.pdf (615.81 KB , 下载次数: 25 )

网友:
引用 楼主:
A Second-Order Noise-Shaping SAR ADC With Passive

A 12b-ENOB 61µW noise-shaping SAR ADC

好的好的,我这就去学习学习看看。  太感谢您了。  太谢谢您了

网友:
没流片 看看就成

网友:
之前研究过NS-sar

网友(2019-12-23):
H. Garvik, “Noise-shaping SAR ADCs: a systematic study, investigation of
energy-efficiency, and behavioral simulation,” Specialization project thesis,
Norwegi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rondheim, Dec. 2014.

哥,这个论文您知道在哪下载么?   您知道在哪下一些国外的硕博论文不

网友(2021-02-14):
thanks a lot, you are well goo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