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数模混合版图LVS及ERC问题

楼主(2019-10-23):
一个数字,模拟混合芯片;数字部分加psub2后,lvs通过;但是出现ERC问题。
1 softchk  database  : check softchk  psubx contact  :检查错误地方发现是数字部分出现的,这部分的sub是连接在VSS和VDD上
2  check npvss49 :natap connected to ground   检查后发现是数字pad ;check floating psub 检查后发现错误同1
3 check erc pathchk  power&&!ground
有以下疑问,求解答。
1 以上erc错误是否是假错,可以忽略。
2 数模混合后,数字VSS和模拟VSSA是否应该连接在一起,单个chip最后肯定只有一个负电源(等同于地);如果连接的话,是应该在pad上连接还是chip的电源环上

网友:
个人的见解
1:出现在pad上面的ERC可以忽略,因为模拟ESD设计还是跟普通的模拟电路不一样的。
2:在chip顶层数字地VSSC(系统地)和模拟地VSSA是分开的,模拟模块的电源地都会有单独的pad供电。所以不要短接到一起。
2.3点ERC问题是pad上面的可以忽略,第一点ERC问题你再检查检查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做多个GND的lvs时,必须要把不同的地区分开,最简单的就是区分数字地和模拟地。工艺文件里有专门的一个层次,画上这一层,可以区分两个或者多个不同的地。假设大衬底默认是模拟地,psub不接AGND的区域都用那个layer圈起来,这样所有的地就区分开了。

网友A:
psub层只是在做LVS时从逻辑层面把不同的地区分开来。实际版图仍有可能两个不同的地都直接连接在同一个衬底上。在芯片加工方面,psub2不属于制版层,会有一些隐患。如果最终能确定模拟地与数字地为同一个GND 可以后期将GND统一;如果模拟地与数字地不同,比如有一些NMOS管的衬底其实是接负电源的,这就危险了,因为你从LVS上经PSUB2覆盖后,负电源的地与衬底地从LVS逻辑上是分开的,但实际生产中如果未用DNWELL物理隔离出一个独立的sub,则会出现虽然LVS通过,但实际生产出来两个地被衬底短接了。因此建议后期一定要滤掉此层再做LVS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导

网友:
5楼正解

网友:
1可以忽略
2一般是在pad上连接

网友B(2023-12-03):
引用 网友A:
psub层只是在做LVS时从逻辑层面把不同的地区分开来。实际版图仍有可能两个不同的地都直接连接在同一个衬底 ...

那请问如果需要再物理上实现隔离,但是原理图的管子又不是DNW工艺的话,该怎么做?是不是只有DNW能实现真正的隔离?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请问如果需要再物理上实现隔离,但是原理图的管子又不是DNW工艺的话,该怎么做?是不是只有DNW能实现真 ...

是的,不用DNW,正常的逻辑工艺PSUB就都是连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