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人脸识别算法如何做防护?

楼主(2019-10-23):
监控设备中的人脸识别算法如何做防护?就是防止别人抄袭的方法

网友:
防盗版是一个很古老的问题,已经很多年了,目前也没有找到太好的办法

楼主:
查了下,使用待加密的电子产品之外的硬件电路与待加密的电子产品进行通讯,这种具体是什么样的,能其到什么效果

网友:
我知道一种是认证的,反正做个id认证或者其它什么认证的,但是感觉不是太好呢

网友:
应该是方案的不同,但是具体我说不清楚,看看有没有人能详细说一下吧

网友:
哈哈,我清楚。简单来说,就是看方案对盗版公司来说,能防护住什么。认证的话 设备端会有缺陷,可能从设备端直直接找到对比点,跳过。 程序保护是比较好的

网友:
无非就是设备端认证,或者加密芯片保护参数,或者保护程序这几种,从理论与实际上 都是程序保护是比较好的

网友:
那能介绍一下吗,有哪些产品可以用啊,单纯说原理也不解决问题吧

网友:
对对对,有什么好的推荐吗,如何选到好的方案, 好的产品呢?

网友:
如果有,说清楚点啊,单纯这样讲不好服众啊大神

网友:
比如LKT品牌,我知道的就是做程序防护,可编程保护产品程序的。

网友:
具体实现是否复杂呢?另外保护原理是什么

网友:
这么说吧,认证方式呢,在设备端有缺陷,可以通过方法获得设备程序的。
而算法移植的方式呢,相当于算法程序在挂在加密芯片中,外界要获得就复杂了很多,通过设备端也没有完整的程序功能,因此才安全。

网友:
我明白了,跟鸡蛋不放在一个篮子中是一样的道理,加密芯片就是那个 更加不容易摔破的篮子 对不对?

网友:
这个解释有点意思,我大概明白了一点,LKT国产的吧,实现方式复杂吗?

网友:
基本的操作,应该没问题,目前国内似乎就是北京的LKT加密芯片做得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