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ayout脚本快捷键求解

楼主(2019-10-23):
求layout中复制距离递增的脚本或快捷键

网友A:
你这个递增不知道是不是:假如间隔1u。。然后所有都是间隔1u的复制下去。。。还是说间隔1u下一个就间隔2u?

网友:
如果是第一种的话,你直接选择目标,然后按h,然后按F3调你想要的间距,然后点应用(这一步可以不调,你可以不按F3,直接在版图里面放第二个复制),然后按键盘上的句号就可以一直array过去了

网友:
自带功能都可以实现  不需要脚本

网友:
1.选中要复制的单元,在CIW窗口输入:leHiRepeatCopy() 按回车键;
2.layout上移动器件到需要的距离,再在CIW窗口输入:_leHiRepeatPaste()按回车键;
3.需要多少个复制对象,CIW上输入多少个_leHiRepeatPaste()。
希望对你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递增不知道是不是:假如间隔1u。。然后所有都是间隔1u的复制下去。。。还是说间隔1u下一个就间隔2u? ...

对,就这个意思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就这个意思

所以是第一种还是第二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以是第一种还是第二种

第二种,递增的间距

网友:
只能找高手给你写个脚本了,工具快捷键还没有发现有这个功能